[家电] 再修飞利浦电吹风HP8115开关

楼主(2021-04-01):
上一次修这个开关还是在2017年,帖子还在老论坛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1133拆开就不说了,两颗三角螺丝,难不到我。

和上次拆的位置不同,红色是上次断的位置,绿色是这次断的位置,算算这个吹风机已经9年多了,应该是塑料老化了

用回形针做了加强筋

手里只有401,用ab胶效果应该更好些吧

趁得胶水干的时候,试了下开关,很生涩,加了些黄油润滑下,手感好了不少,也减轻开关的负担了。

看下这渣渣的做工,总感觉算是小做坊的水平。

本来还想清理下里面的灰尘,可惜网上没有拆解的方法,后盖实在打不开,只好有压缩空气吹了下。
希望还能再战了三五年。

网友:
很多电吹风都是两个船型开关,再坏了的话可以试着改改

网友A:
手里一个小飞科折叠的,商家活动送的,用了10年左右了,还坚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一个小飞科折叠的,商家活动送的,用了10年左右了,还坚挺着.....

这玩意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做工不太差,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问题,不过基本的过温保护还是要有的

网友B:
可惜都是有刷电机,戴森无刷结构复杂价格贵,万里电吹风机也不错,离心式鼓风机短路环罩极电机,也是无刷结构,进气口调最大吹头发,九几年版本进气口调最小可以化焊锡拆芯片,2015年新版多了PPTC自恢复保险丝过热保护,进气口调最小会热保护无法化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都是有刷电机,戴森无刷结构复杂价格贵,万里电吹风机也不错,离心式鼓风机短路环罩极电机,也是无刷结 ...

可以把过热保护加上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