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0/40块钱的傲腾16G、380块的傲腾32+512GQLC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1-04-01):
RT今天被科普了这两个货。有没有坛友用过?
有没有坑?

网友:
效果不明显

网友:
建议直接SSD吧,效果比傲腾快多了,如果是机械大容量硬盘,可以试试,否则还是SSD

网友:
这玩意感觉就是迅盘2.0版本,intel已经放弃了。。。

网友A:
我用过傲腾16G,加速1T的机械硬盘,用了近2年。现在用evo970plus。
跑win10,感觉不会比固态慢很多,但比纯机械快很多。

网友:
内存版的傲腾似乎很牛批
NVME版本的据说垃圾的一P
不如SM961

网友B:
intel格局太小,手上有好东西就挤牙膏吊着卖,cpu的教训还不够深刻。中国厂商手上有好东西就立马扩大生产福利全球人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傲腾16G,加速1T的机械硬盘,用了近2年。现在用evo970plus。
跑win10,感觉不会比固态慢很多,但比纯 ...

16G傲腾加速需要什么条件,我仓库盘是机械盘,现在大码率的视频有时候会卡盘,这个能加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6G傲腾加速需要什么条件,我仓库盘是机械盘,现在大码率的视频有时候会卡盘,这个能加速? ...

经常使用的热数据才会 被加载到傲腾里面,才有加速效果。
你难道经常只看一个视频????

网友:
可以说没什么卵用,当你第二次启动的时候才会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使用的热数据才会 被加载到傲腾里面,才有加速效果。
你难道经常只看一个视频???? ...

那么没用,我这边仓库盘何时读什么数据真的不能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格局太小,手上有好东西就挤牙膏吊着卖,cpu的教训还不够深刻。中国厂商手上有好东西就立马扩大生产福 ...

深刻呀。。。。

网友:
我用的16G傲腾,加速了两块机械盘,1块2T一块8T,拷几G的电影进去基本就几秒,看里面的视频没遇见卡顿的,用软件测读都在700M/S,写150M/S,但是实际写进去的时候飞快,1G的基本1、2秒,我觉得很爽,系统盘凯侠RD200读写3000+,对了傲腾我装的时候选择的是加速读取,据说32G或以上的加速翻倍,不过价格太不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