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R478铁壳宽带路由器拆解,电源竟然是老式变压器

楼主(2021-04-01):
TP-LINK 的 TL-R478路由器,厂里升级网络后淘汰的。这个路由器已经放家里吃灰3年了,昨天晚上有空从箱底翻出来拆开看了看居然用料实在,于是就把插头改了一下放家里发挥一下余热。由于家里的宽带是 600元3年 的 50M 广电宽带,用这个路由器完全能够胜任。别看这个壳子大,但实际使用功率仅4-5W。

前面

正面

铭牌

内部构造

电源变压器

主控 PRIXP420ABB
内存 M12L64164A-
固件JS28F160

交换机芯片 88E6063-RCJ1

网友A:
CPU和交换机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和交换机分开的

嗯,这些老货集成度不高,但感觉稳定性不错。

网友B:
果然早期的版本好,PRIXP420ABB,后来的肯定缩水了

网友:
老型号用料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早期的版本好,PRIXP420ABB,后来的肯定缩水了

这个型号现在还在卖,缩得没法看了。不过这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网友:
火牛效能太低了还发热量大,然而k2P自带无线才5-6W

网友:
478算是经典了

网友:
这种工频变压器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C:
ixp是armv5处理器吧,好像是的,这个处理器和大部分mips的原理都不一样,而且只能并行f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xp是armv5处理器吧,好像是的,这个处理器和大部分mips的原理都不一样,而且只能并行f启动 ...

类似的 CPU 我在拆一个安达通网关的时候碰到过,型号是 PRIXP425ABD,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5826 ,故障表现是接上串口也没有任何输出信息,而且主板带了两种 flash,可能一个存 bootloader 一个存固件。能不能科普下什么是“并行f启动”启动,或者提供下相关的参考资料?

网友:
老式变压器的好啊,正常使用根本不会坏的,整机淘汰了卖废品也比开关电源多卖几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的 CPU 我在拆一个安达通网关的时候碰到过,型号是 PRIXP425ABD,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 ...

并行f 是指并行通讯的flash芯片

网友(2022-12-06):
用老电源的应该少了吧

网友:
这是真老啊,这货的cpu居然还是分板封装

网友:
老货集成度不高,但稳定性不错。现在的缩得没法看了。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网友:
老火牛对信号干扰小,稳定。

网友:
这个可是经典路由器

网友:
换成开关电源,功耗估计还能降降

网友:
用老电源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