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键盘、鼠标、屏幕才是电脑最值得花钱的地方

楼主(2021-04-01):
键盘鼠标,每天都要摸
屏幕,每天都要看

网友A:
想玩游戏,显卡也重要啊,特别现在比特币很火,你去年买张好显卡,今年卖出去还能赚个几百块钱。

网友:
按说,自己老婆也是最值得花钱的,因为,也是天天看,天天摸

网友:
脑子也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玩游戏,显卡也重要啊,特别现在比特币很火,你去年买张好显卡,今年卖出去还能赚个几百块钱。 ...

前两年入手两张584,入手一张350,一张450,。前几天卖了一张1100,一张1700.

网友:
等你电脑卡顿死机的时候,屏幕也砸了,键盘也摔了……

网友:
电源也很重要

网友:
缺哪一项都不行啊,话说光驱可以省了!

网友:
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价格合适合适就行了,几千块的键盘鼠标,上万块的显示器估计能玩得起的普通人也没几个……

网友:
外设是最值得投入的硬件,,,二十年前就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电脑不稳定估计你也就没心情看没心情摸了,所以电脑最主要的地方是电源,其次是主板。这两个涉及稳定。然后才是CPU 显卡涉及性能, 显示器 键盘鼠标只能算是以上都还好的情况下的舒适度吧

网友:
电源能高上个100W能稳住当前配置就行 主板必须最主流的 然后可以慢慢可以升级内存显卡甚至CPU 外设除了显示器不咋换新 除了玩游戏够用就行了  鼠标键盘也不咋容易坏了 泡几回水都没啥问题。

网友:
关键是键盘、鼠标、显示器,都是能用10年以上的东西,CPU、内存、显卡,这些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