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想DIY一个锂电池水电蚊香,求各位指导!

楼主(2021-04-01):
设想是这样的,用18650电池做电源,4056充电,这样的话就摆脱线的困扰了。(后面再来一个esp8266智能定时开关就更好了)多多上看见的成品要50多。。。好贵,买不起

准备用这个赠送的便宜货改做。外壳什么的先不考虑,后面用亚克力之类处理。

便宜货里面就一个PTC加热芯,请问各位老哥是不是直接把这个换成5v的ptc就好?是选70还是60度的呢?

楼主:
:cry:5v的ptc邮费好贵,15元

网友A:
有5V加热器。几元钱还自己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5V加热器。几元钱还自己做什么。。。

额,还真有。。。比单独买5v的PTC邮费还便宜

网友:
我是把它改成带线的,两米线,粘上一个奶粉罐盖子作为底座,防止歪倒

网友:
话说放加湿器里用的话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改下结构吧,日本的电蚊香两个五号电可以用一年,小米也做了一样的,不加热浸渍蚊香液风机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下结构吧,日本的电蚊香两个五号电可以用一年,小米也做了一样的,不加热浸渍蚊香液风机吹 ...

那个驱蚊片太贵了,2x元一个。还是用现成的蚊香液便宜,1元左右一瓶
不过那耗电比较大。。。。

网友:
5V成品用过. 不耐用.
具体是降功率到0.5W.
实质应该3W发热功耗才够用的.

网友:
105~110℃。我是买的旧款雷达智能加热器,时间和温度都有3档,夏天放那一直插这不动很方便。只要是在一个房间内不需要找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