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号称400V高压固态电容看看怎么忽悠人的

楼主(2021-04-01):
TMD这哪里是什么固态电容分明就只是普通的点解电容,连防爆纹印在里头

网友:
厉害呀,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A:
哪里标的是四百v,咯个400不是标识的耐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标的是四百v,咯个400不是标识的耐压吧

400V 8.2UF的 我都用在电源高压端

网友:
我以前发过贴就是看见这个绿宝石的没敢下手,坛友们众说纷纭,看来真的不是真固态啪啪打脸呀

网友:
超过100的固态都没见过

网友B:
你看见电解液了没? 没有的话可能还是真的,防爆十字 只是个封装壳子,不上路子挪用个壳也问题不大

网友:
这尺寸不太像400v哦

网友:
固态电容耐压这么高的少见,一般的固态电容引脚处不是橡胶材质,是环氧树脂。

网友C:
不清楚,这新种产品要有厂家技术规格。。。
400V市电可不是普通电容标准,有起火隐患的,特别是大功率设备厂家都很慎重。

什么节能灯,当年的5W充电头因为功率小,保险丝敏感,可以降低风险。
这玩意这么小体积,用到40W充电头上,自己漏电15W,保险烧不断,起火了不得了的。。。。

要是这儿么瞎搞,老外可能会把高压侧供电轨所有电容视同保险丝进行安规监管,甚至有案例的话要加过热熔断器(过流过热一体)都不排除。。。

网友:
防爆纹很明显了,支持曝光

网友:
这东西是偷工减料了么,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这新种产品要有厂家技术规格。。。
400V市电可不是普通电容标准,有起火隐患的,特别是大功率设备 ...

当年广东日光灯电感镇流器烧了,国家才强制加了热熔断器标准。

网友:
几年前我买的6到50伏主板电容也是,第一次买了几个,外面有K纹不敢用来修主板,第二次买了十几个,拆开一个发现内侧有十字纹和K纹,全有电解液,正品固态电容应该是固体电解质。

网友:
差点买。。。。。。。以前也关注过,就感觉不太靠谱。
今天终于有坛友吃了螃蟹爆了光。

这电容丧心病狂!!!!!
绿宝石高压电容,貌似还到处宣传自己是技术创新啥的。
国内高压固态技术突破啥的,现在看来,这技术突破也不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看见电解液了没? 没有的话可能还是真的,防爆十字 只是个封装壳子,不上路子挪用个壳也问题不大 ...

固态电容拆出来以后,里面全是黑色粉末。并没有这种卷绕的电解电容的这种封装。

而且坛友也说了,固态电容底部一般是用树脂封死的,而不是这种橡胶塞。

这个绿宝石100v 82uf的高压固态电容,必假无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电容拆出来以后,里面全是黑色粉末。并没有这种卷绕的电解电容的这种封装。

而且坛友也说了,固态电 ...

是的,我也拆过,里面一般是黑色卷绕,有点粉末渣渣,底部不一定是树脂封,橡胶的没问题的,本身没有电解液,不怕漏液大肚子,,如果没有电解液,可以当它是固态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21-09-06):
某宝我买了好几个50v/100v的 台湾至美 高压固态电容 ,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
固态电容的材质,决定了后少有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