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己做马刀锯条

楼主(2021-04-01):
成品马刀锯条动不动20元一根觉得很贵,
手头正好有根全新带双金属带锯条厚度1毫米,
由于没合适的带锯机所以没用过,
1.5元买了个成品马刀锯条当样子
成品马刀锯条是1.3毫米厚度,
试着自己做了几个锯条,
速度还是挺快的,
先用大有角磨机把锯条切成一段一段的,
大概可以做10多根,
然后钻孔,3.4毫米的钻头就行
刚开始一个孔打不动,退火了也打不动,
后来发现是正好打在原本带锯的焊接处,
其他地方很好打孔不用退火,
打完了孔就记号笔划线,
然后角磨机切割加砂轮机打磨,
尺寸可以比成品锯条再大一点点,
成品锯条其实有点摇晃的,
自己做的比较紧密,
第一次做半小时4根锯条都做好了,
以后会更熟练,
试锯了一下,150元买的MINLI马刀锯裸机转接大有电池
7厘米直径的干香樟树干,高速半分钟,低速1分钟,
还能接受,
这种锯齿不是最适合锯木头的,
原本是锯铁的,
所以速度不快,但应该比木锯条耐用些

网友A:
锯条动不动20一根,然后1.5买了一根什么操作

网友B:
其实你没搞清马刀锯锯条的结构,马刀锯锯条都是拉齿,这样伸展行程时锯条不吃力避免折断,收缩行程时吃力切割做功,你看你做的锯条是什么样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请注意锯齿的方向

网友:
左往右第二条锯条应该比较好用

网友:
3条锯齿弄反了

网友:
我用的曲线锯,也有长锯条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条动不动20一根,然后1.5买了一根什么操作

1.5元是用了券,不挑品牌买的
锯起来不咋地

楼主:
正好我两种方向都做了些,有空都测试下,看反向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我两种方向都做了些,有空都测试下,看反向的行不行

qrut同学说的是对的,当锯条前进时受力,会把锯条怼弯或者怼断的,要后拉时受力才合理。就算锯条不断,前面的靠山那里也会乱跳,无法保持马刀锯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没搞清马刀锯锯条的结构,马刀锯锯条都是拉齿,这样伸展行程时锯条不吃力避免折断,收缩行程时吃力切 ...

这个思路真对,细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好我两种方向都做了些,有空都测试下,看反向的行不行

有结果了要公布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没搞清马刀锯锯条的结构,马刀锯锯条都是拉齿,这样伸展行程时锯条不吃力避免折断,收缩行程时吃力切 ...

还是大神观察仔细,姿势渊博

网友:
经济的话不用考虑拉齿推齿,推齿可以靠高速慢进给,也可以分材料用

网友:
锯齿都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结果了要公布一下哦

测试结果来了,
做反了锯齿方向的锯条锯6.5厘米直径干枝,
高速档半分钟,慢速档1分钟,
锯齿方向正常的,
高速档和慢速档都不超过20秒,
所以我把几个做错的锯条重新做了,
比原本短一点,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来了,
做反了锯齿方向的锯条锯6.5厘米直径干枝,
高速档半分钟,慢速档1分钟,

这才是咱们应该有的态度

楼主:
前几天买工具时,顺便买了把6元钱的园林锯,
虽然只有6元钱,
惊喜的发现是大名鼎鼎的德之助的,
以前出去野营用的就是德之助的折叠锯,
到手就把锯条拆下来改造成了马刀锯条,
用起来非常好用,
锯干木头估计也就10秒,
湿的估计更快,
这种成品园林锯条好像要卖27元,
我自己做才6元,
省钱了,

手柄预后还能DIY其他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买工具时,顺便买了把6元钱的园林锯,
虽然只有6元钱,
惊喜的发现是大名鼎鼎的德之助的,

兄弟, PM一下买的地方啊!

网友:
有没有能人,把马刀锯装和锉刀头,能不能当成电动锉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