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想给自己的爱车加装个转向辅助灯控制电路

楼主(2021-04-01):
基本框架就是采集转向灯和大灯的信号,当2个信号都收集到以后用继电器控制雾灯打开和关闭。
有大神给支支招吗?弄出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你是要高仿德系合资车梅赛德斯-上汽吧

楼主:
晚上开车总是边上看不见,怕伤到人,点亮雾灯会好很多

网友A:
我想过方案,没有行动。雾灯功率较大,建议使用雾灯自己的供电电路。使用示宽灯和转向灯信号共同控制继电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过方案,没有行动。雾灯功率较大,建议使用雾灯自己的供电电路。使用示宽灯和转向灯信号共同控制继电器 ...

嗯,谢谢,我改一下

网友:
我觉得拐弯时开同侧的雾灯效果不好,最多起个提示作用,要想有好效果最好是在汽车的侧面安装照明灯,比如我进小区左转时晚上都看不见左边有没有人,开雾灯根本没用,当时就想在转向灯下面装个LED灯就好了

楼主:
我这个车还是有点作用的,我转弯时试过很多次,打开雾灯好很多

网友:
主要难点在采集信号上,懂的人简单。

网友:
标致自带这个功能,开通就行了,当大灯亮时打方向,同侧雾灯就会亮

网友:
用个运放解决问题。

网友:
雾灯照射面积太小,鹰眼LED装到雾灯合适位置,45°角照向侧方,用你的电路可能更好

网友:
楼主的转向灯信号可能不会使继电器动作。

网友:
前图标错了

网友:
一般带转向辅助照明的车,是采集的转向角度传感器的信号来控制点亮雾灯。你这个其实只需要三只继电器搞定,一个继电器接示宽灯(示宽灯亮就闭合,作为雾灯的总开关),另两个接两个转弯灯(哪边转弯灯亮,哪边的雾灯就亮,但是注意取电的地方,别接到闪光器输出脚上了,避免雾灯也一闪一闪的),然后白天即便拨转弯灯,也不会点亮雾灯,不知道纯文字描述,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
原理上可行

网友:
大众的车自带这个功能,在电脑里开通就行啊。

网友:
我草.我的车就是大众的.
我为了高仿大众的转弯辅助专门做了个can采集的板子.
采集驱动总线,方向盘转向大于90度或者转向灯打开时通知大灯开关.大灯自动开关接收到后,如果雾灯或示宽灯打开的情况下就打开前雾灯.转向灯关闭并且方向回正后延时20秒再自动关闭.
原来也想过简单的加逻辑门和继电器,但是实在不想动到原线路和插头.因为我量过电流,近光8a,远光8a,雾灯5a.改线到一起原来的接插件受不了.总电流21a.

网友:
买了2年了,一直懒得装。

网友B:
有卖转向辅助照明 控制盒的。我买了两年,嫌麻烦一直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卖转向辅助照明 控制盒的。我买了两年,嫌麻烦一直没有安装。

我知道,淘宝80  ,主要为了折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