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只蓝牙耳机充电仓(三无产品)

楼主(2021-04-01):
遛弯看到一个小黑盒子,以为是装什么东西的,捡起来一看有micro usb充电口,打开盒子看明白了,原来是一只蓝牙耳机充电仓。

今天的主角——蓝牙耳机充电仓。

打开盖子。

插上电源(直接看显示正常:98%,通过手机拍照闪的厉害,拍了很多遍,才是这个显示)。

沿边缘用小刀撬,拿出内部。

拿开电池。

卸下三只螺丝,拿出板子。

IP5516芯片。

IP5516芯片介绍。

IP5516典型电路。

背面。

壳子,有磁铁吸合。

好像是好的,谁丢的,质量一般,就是质量好不至于捡个蓝牙耳机充电仓再去配耳机吧。
谢谢围观!

网友:
获得的东西不少啊,聚合物电池、充电管理模块、LED数码显示模块。

网友:
看来英集芯的解决方案挺多,还有耳机专用芯片。之前我看到过不少英集芯单芯片快充移动电源,买过一个英集芯QC3快充数显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加一个QC3调压触发器,可惜没有七电4节可调压和YL6501空载连续输出模式,给蓝牙耳机等小电池设备会充不满,需要加死负载电阻避免充电宝关机。

网友:
怎么也不配好耳机一起丢

网友:
好耳机难觅芳踪了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种蓝牙耳机,昨天一用力把盖子掰断了

网友:
不错,功能还是有的

网友:
和红米的DOTA2盒子应该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个还有数显,比红米高级

网友B:
看应用是直接驱动4颗LED
怎么做到直接驱动数码管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应用是直接驱动4颗LED
怎么做到直接驱动数码管的呢

假数显,就显示20,40,60,100。

网友:
失主不道德,没把耳机一起丢。

网友:
前几天某鱼16块9包邮买了20个320毫安拆机电池,结果发来20个带电池的蓝牙耳机充电仓主体无外壳,除了两个漏液电池报废,相当于还剩下18个小电池20个充电板,能玩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数显,就显示20,40,60,100。

不是假的,可以显示任意百分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种蓝牙耳机,昨天一用力把盖子掰断了

我也是类似耳机掰断了盒子,不过我真没用力

网友(2023-01-18):
貌似我也有一个,但是是红米的标志

网友:
挂商城吧,邮费到付,福利需要的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