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011年中Macbook Air A1370 换电池升硬盘

楼主(2021-04-01):
10年前的老机子,当时可以花了7千多将近8千元买回来的,而且还是托人从美国带回来的,不是国行版了。是4G的内存加128G ssd硬盘。前年新添了一个娃也就很少有空在家用到电脑,所以很少用到它,上两个月拿出来用就发现充不进电了,外接电源可开机。当时也没理它就直接外接电源用。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现这货放在桌面上有点不平,不稳了,而且触摸板右侧下方也不可用,按键失灵了。一想大概是电池鼓包了,于是就决定换电池,上网淘了一下,最后决定在章泽天老公家的店花了二百多买了一个绿* 能的换了上去。

后来一想反正都折腾了也不差那三百多块钱了上不再乎钱”家买了一个需要转接卡的512G的SSD硬盘一并换上。

店家的服务还不错己经帮我装好了系统

可是我这个穷折腾的人有点变态的洁癖,发现己安装的系统上有太多私货,就重新整了一下,不小心把系统整瞎了,于是乎又把原装硬盘装回去,重新制作了一个OS系统的安装盘,一翻倒腾终于搞好了。

网友:
原机老电池 一半儿怀孕了。。

网友A:
鼓包电池可以单个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鼓包电池可以单个更换

换的时候先和临时电池都充满电,再并联到保护板单体电压部分接触良好,然后更换主电池,最后去除临时电池,保护板单体电压不小心断电会锁保护板,给mos飞线后有些能用,无法充电和电量百分比显示,有些检测错误只能买兼容电池,苹果兼容电池组可不好买。

网友C:
使用锂电池的电器,长期闲置,建议定期补一下电,以免电池过放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时候先和临时电池都充满电,再并联到保护板单体电压部分接触良好,然后更换主电池,最后去除临时电池 ...

好久前拆过,记得好像电池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包电池可以单个更换

没那个必要了,而且苹果也不给它原装的电池认证了,也是在提醒要换电池。如果是单个换估计是要在芯片上做下手脚才能被认证的。正如4楼所说的,太麻烦了,换兼容电池组一个不好买,一个也不见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锂电池的电器,长期闲置,建议定期补一下电,以免电池过放损坏。

就是说啊,一停了有一年多快两年没动过它,让我要多花2百多,

网友(2021-08-31):
我的10年MBA跟你的一样,,,现在插电灯不亮了,,,需要先插上半小时,,,然后拔开重吸一下灯就亮了,,,可以开机,,,但是退到10.5的系统都好卡,,,正在考虑有没有必要为他花200块钱了

网友(2021-11-14):
128G的硬盘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