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鸿雁,新国标,总控6位,自接线,插排拆解

楼主(2021-04-01):
外观

按键自锁开关 ↑

不知道这个带方框的插位有什么特别 ↑

间距较宽,约44mm ↑

接线位置是十字螺丝,方便自接线

铭牌

接线位

Y型螺丝

内部,做工也就那样,不喜欢这种中间冲压出来一小块的插套

铜条宽约3.6mm

厚度约0.5mm,横截面约1.8mm^2,2500W够用了

接线位和开关

地线悬浮在火线和零线上面

指示灯自己换的热缩管,原来是白色那种

对悬浮在火线和零线上面的地线,做了绝缘处理,防止大力情况下火线和零线发生位移接触地线,造成短路

这样就安全多了

线头套个管型端子

1.5mm^2的线有点超标

拳王的插头,比较喜欢这种接线方式

完工

……END.

网友A:
工厂里面墙插基本都用的鸿雁,断路器施耐德,省心,不会坏。
插排鸿雁的不多,做工也挺好。
该吐槽的是这个国标插口,很多东西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不选择那种万用口,加防护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里面墙插基本都用的鸿雁,断路器施耐德,省心,不会坏。
插排鸿雁的不多,做工也挺好。
该吐槽的是这个 ...

万用口插国标插头的时候,接触面积不够

网友B:
蛋疼的Y字螺丝!

网友:
插排一般使用场景中,真正受到重压并导致严重变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你是用在工地或者机修间。

网友:
老牌鸿雁电器相对做工还是不错。带方框的插位是插16A插头的,其它插位是插10A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蛋疼的Y字螺丝!

大多数多合一批头改锥有Y形头,最坑的是凸十字,得找硬钢螺丝磨小螺帽直径对上,有些照相机充电器单向一字螺丝。

网友:
国企做不过民企

网友(2022-12-03):
这插排做工挺好

网友C(2024-07-08):
这种新国标的鸿雁插排,我也买过,不推荐,外壳和模具的用料还不错,但是,内部的插套设计和焊接工艺认真程度是一塌糊涂!

这种插套设计,就是敷衍和糊弄人的态度,可能是,这种设计模具最简单,设计人员也不用动脑子。优良的设计,对夹持力保持性好的,模具和插套结构设计力学设计都需要很仔细。

网友:
过来涨经验

网友:
这种插片结构在使用过很多次以后,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新国标的鸿雁插排,我也买过,不推荐,外壳和模具的用料还不错,但是,内部的插套设计和焊接工艺认真程 ...

我买的明家十三生肖系列全是这种插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