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旧版的绿板8s2f求助

楼主(2021-04-01):
is903旧版绿色板子焊了两片8s2fba8a,很厚的那种
开卡没问题就是跑圈会出现掉盘然后又自动重连,开卡用的是8s2f跑圈不红那个版本
本人新手,怀疑1、vccq电压不是1.8v导致 2、供电不够
想自己直接从5v飞一个1.8v的芯片上去,但是没有原理图,不知道vccq的走线能不能断开

903双贴8s2f

903双贴8s2f

网友A:
这个板子,VCC和VCCQ已经合并,无法分开。因此没有1.8V的事。用个LDO芯片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VCC和VCCQ已经合并,无法分开。因此没有1.8V的事。用个LDO芯片搞不定的。
...

谢谢大佬,不用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