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体感应模块改电子开关

楼主(2021-04-01):
N年前做的(十二年前),在人体感应模块上加了由单向可控硅为主体的市电开关,使用这么多年,一切正常。

加上一个非常简陋的外壳

安装在门框的上面,晚上一进储藏间,灯立即就亮。

电路

Q5CE反接作稳压管,效果不错。
电路工作电流极低,几乎不耗电。

网友:
电路图没有全,没看懂,模电基础太差

网友A:
人体感应模块+固态继电器,这样搞就行,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感应模块+固态继电器,这样搞就行,简单

这样不行,还需要市电降压电路给模块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感应模块+固态继电器,这样搞就行,简单

而且一般固态继电器用的是双向可控硅,触电电流相对大些,没有单向可控硅小,虽然单向可控硅有些极限。这样的话,待机电流大了许多。

网友B:
有现成的不用?几块钱一个,懒得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不用?几块钱一个,懒得折腾

人家十二年前做的,那时候可不是几块钱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行,还需要市电降压电路给模块供电。

比如人体感应模块用一颗18650供电的话可以用很久时间的,毕竟静态电流才30uA-50uA左右,固态继电器用MOC3041制作,可以直接驱动一个20W以内的220V LED灯

网友D:
我有过用可控硅的但都用不了多长就坏了,有没有完整的图啊???让我看看谢谢!!!

网友:
思路不错,有两个黑天就点亮到夜灯闲置,想把它利用起来正好借鉴楼主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过用可控硅的但都用不了多长就坏了,有没有完整的图啊???让我看看谢谢!!! ...

电路图就是完整的,左边那个是人体感应模块的原理图,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人体感应模块用一颗18650供电的话可以用很久时间的,毕竟静态电流才30uA-50uA左右,固态继电器用MOC3 ...

MOC30系列的驱动电流也不小,我用MOC3021,MOC3041,MOC3061做过许多固态开关。再说市电降压比用18650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十二年前做的,那时候可不是几块钱一个

当时买了十个模块加上运费,每个17元左右。

网友:
我买成品感应开关装厕所门口,晚上自动开到,灵敏度杠杠的。

网友(2021-12-12):
我用12V电瓶给红外模块供电,外加一个SL112继电器,控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