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美团点评收银机怎样改成显示屏

楼主(2021-04-01):
美团点评收银机怎样改成显示屏

网友:
直接把屏幕号拍下来,上深水宝搜索液晶驱动板,把照片发给卖家就行了。驱动板不上百的价格。

网友:
要看屏型号的,把屏型号发上来看一下,能不能改

网友:
驱动板的价格比你入手收银机的价格还高,何必
还不如研究一下直接利用原机驱动板

网友(2021-09-12):
某宝搜液晶屏驱动板然后跟客服报上屏幕背后的型号,如果屏幕素质不佳的话还是算了,一张驱动板便宜的也要50块,屏幕都不一定有驱动板值钱,如无必要还是算了

网友(2021-10-20):
改了后可以当显示器,或者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