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触点怎样修复

楼主(2021-04-01):
牙膏厂的u触电镀金有损伤脱落情况,可能是导致死机的原因,可以用导电银漆或者就用银粉漆修复吗?
微操作问题不大,主要担心掉落。
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如果只是镀金层脱落,那就不要动了,用橡皮将触点擦拭干净,去掉氧化层就行了,银粉后期会脱落造成短路,得不偿失

网友B:
涂上焊油,直接用烙铁往上拖锡。有焊油在,熔化的锡会自己待在焊点上。

导电涂料不靠谱。

网友C:
手机圈有飞线补点的技术 在焊盘脱落的情况下 用小刀挖出焊盘下面的接触点 然后飞一根银丝 盘成蚊香圈 绿油加固后再用小刀刮出焊盘 如此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镀金层脱落,那就不要动了,用橡皮将触点擦拭干净,去掉氧化层就行了,银粉后期会脱落造成短路,得 ...

以前就是橡皮擦的,用了几年了,现在感觉不行了,加碳笔涂抹后擦除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上焊油,直接用烙铁往上拖锡。有焊油在,熔化的锡会自己待在焊点上。

导电涂料不靠谱。 ...

这个办法到不错,就是操作难度有点大,我那点焊功+工具材料怕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圈有飞线补点的技术 在焊盘脱落的情况下 用小刀挖出焊盘下面的接触点 然后飞一根银丝 盘成蚊香圈 绿油 ...

这个可以详细点说说吗
这个不用挖,但太厚肯定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详细点说说吗
这个不用挖,但太厚肯定不行

先找到可以飞线到这个脱落焊点的地方,飞线,然后在脱落的位置拿最细的线盘个蚊香替代焊点
没顶级手工干不了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找到可以飞线到这个脱落焊点的地方,飞线,然后在脱落的位置拿最细的线盘个蚊香替代焊点
没顶级手工干 ...

这个我自己肯定没那个能力,但是如果过厚的话肯定会影响,毕竟只需要金箔那么点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自己肯定没那个能力,但是如果过厚的话肯定会影响,毕竟只需要金箔那么点后 ...

你去看看最小那种变压器的铜丝有多粗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看看最小那种变压器的铜丝有多粗再说。

好的  谢谢
明天去问问修手机的

网友E:
像上面有朋友说的,直接上焊油,上锡就行了,焊错了再把锡焊下来或刮下来,搞不坏的,手残党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看看最小那种变压器的铜丝有多粗再说。

问了两个,小地方可能没这个手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了两个,小地方可能没这个手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rom=trigger_reload
大地方都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上面有朋友说的,直接上焊油,上锡就行了,焊错了再把锡焊下来或刮下来,搞不坏的,手残党完全没问题 ...

有这个心啊,但胆还需要东西支撑,起码有三五处。
有个最尖络铁,但估计上锡后都太大了,点上后高度肯定超,微操打磨难度大,容易伤旁边的。
有个微型的砂轮应该还能行,这个不好搞,太细太尖的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4411M7cX/?spm_id_from=trigger_reload
大地方都不多

看了几个,这个操作确实可行,但设备要求太高了。
高倍的放大,焊油+锡膏+焊油+风枪就能搞定,这些都没有。
我只有修表用的眼式放大镜,外热尖络铁,一般的焊锡膏。
难度在络铁尖上锡后就太大,
还有就是打磨,有锋利的刀片应该可行。
微操还有点自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几个,这个操作确实可行,但设备要求太高了。
高倍的放大,焊油+锡膏+焊油+风枪就能搞定,这些都没有 ...

不需要风枪,需要的是绿油+助焊剂+电洛铁大小无所谓,刀头电洛铁都行。
你可以先拿绿油屏蔽一大片,把需要焊的地方刮出来就行。
考的是眼力和手工,工具真的一般般的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几个,这个操作确实可行,但设备要求太高了。
高倍的放大,焊油+锡膏+焊油+风枪就能搞定,这些都没有 ...

另外他那个高倍放大也就是为了拍视频用,你修表的放大镜足够了。
最后刮开绿油尖的镊子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他那个高倍放大也就是为了拍视频用,你修表的放大镜足够了。
最后刮开绿油尖的镊子最好。 ...

这样看来可行,就是没有绿油其他什么可替?
修表的放大镜最大的缺点是必须靠近,操作不是很方便,有个带灯的放大镜就安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上面有朋友说的,直接上焊油,上锡就行了,焊错了再把锡焊下来或刮下来,搞不坏的,手残党完全没问题 ...

没有绿油,有控制不影响旁边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