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过保就坏了,小米有品买来的青萍蓝牙闹钟拆解

楼主(2021-04-01):
众筹时买来的,结果和绝大多数小米产品一样…………过保没久就坏…………故障为只显示某一时间,拆电池一段时间后,再装电,完全没反应了。

拆开看看

一开始以为是从底部开始拆。

拆到这里,发现拆不下去了

原来是要撬开后盖,指甲搞定

内部

喇叭

底板

整体

拆完也不会修,看着做功不错,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居然有自毁设定.......!

网友:
时间控制得太精准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A:
有计时器吧,过保后程序自毁

网友B:
所以我从来不买渣米的产品...

网友:
我的也是众筹时买的,还在服役中

网友C:
很像晶振问题,楼主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计时器吧,过保后程序自毁

有可能是真的呢 晶振,电源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从来不买渣米的产品...

渣米就是套牌,和南极人一样

网友:
现在很多定频落地风扇转页扇也是,过保没多久烧绕阻,官方售后换电机好挣钱。楼主温度计多合一产品,可能是单片机丢失程序。尽量选专用温湿度计模块,和钟表模块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像晶振问题,楼主换一个试试?

不会换,哪个是晶振都不知道

网友:
先上电,测试下电压都正常不,再去动感觉有问题的地方

网友:
我买了两个9块9包邮的, 冬天时间不太准 , 但用几年也不会坏。。

有温度, 有湿度显示。。

网友D:
也有这个表,走时非常非常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这个表,走时非常非常不准!

要不时和手机连网,就会自动和手机对时

网友:
自毁?好像不会的

网友(2021-12-20):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小米的品控真不行;身边的朋友有2-3天电池就没有电的、还有闹钟声音等;现在都是贴片的、集成化很高,坏了就是不让你修,扔了吧

网友:
凡是有小米产品的地方,总是围绕着一群米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