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一下 公牛 GN-605W 10位插排 自接线

楼主(2021-04-01):
(图片)

网友A:
看着舒服,国际标准十字螺丝,这才是大厂风范!

网友:
好是好,不过太贵。。

网友:
这么多插孔,同时插的几率最多是一半;
,还是喜欢有分控开关的

网友B:
公牛插排相对做工和用料还不错

网友C(2021-06-20):
引用 网友B:
公牛插排相对做工和用料还不错

这叫不错。。。要求忒低了吧?好歹数码之家坛友。目测存在的问题:1.焊锡质量差2.用的垃圾酸性助焊剂3.电烙铁回温能力差,焊接温度低了4.焊锡不饱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不错。。。要求忒低了吧?好歹数码之家坛友。目测存在的问题:1.焊锡质量差2.用的垃圾酸性助焊剂3.电 ...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2021-08-26):
引用 网友C:
这叫不错。。。要求忒低了吧?好歹数码之家坛友。目测存在的问题:1.焊锡质量差2.用的垃圾酸性助焊剂3.电 ...

大佬有没有性价比更好的推荐?

网友(2022-01-12):
引用 网友D:
大佬有没有性价比更好的推荐?

英特曼有一款10位的万用孔可惜停产了,可来博的sty-128只有8位

网友(2023-04-26):
引用 网友A:
看着舒服,国际标准十字螺丝,这才是大厂风范!

你想多了,外壳全是三角异形螺丝,不信放大了看。

网友(2024-09-16):
引用 网友C:
这叫不错。。。要求忒低了吧?好歹数码之家坛友。目测存在的问题:1.焊锡质量差2.用的垃圾酸性助焊剂3.电 ...

焊点干净饱满无毛刺,黑都没找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不错。。。要求忒低了吧?好歹数码之家坛友。目测存在的问题:1.焊锡质量差2.用的垃圾酸性助焊剂3.电 ...

看你的回复,的确是专业级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不错。。。要求忒低了吧?好歹数码之家坛友。目测存在的问题:1.焊锡质量差2.用的垃圾酸性助焊剂3.电 ...

你真是懂也不懂,一知半解 。 都用无铅焊锡了,无铅焊锡就是这样的。还要用含银焊锡丝才好?

这一看就是温度太高,把焊锡丝里的松香都烧黑了,    新铜要什么助焊剂,还酸性的?,笑死.  不用助焊剂都能很好的上锡

焊锡丝自带的松香足够助焊了

网友:
一体铜排看着就是舒服,比我那好多了,家里插排都是剪线改的,主打的就是用着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