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爱国者aigo六位分控插排,拆

楼主(2021-04-01):
第一张是借的

网友A:
可恶的三角螺丝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好做工  多少钱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恶的三角螺丝

这个用一字螺丝刀插入就可以。
最可恶的算那种,近圆状内六齿(不是方六边形的那种),中间还有个小凸起的点的那种。

楼主:
某东,4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做工  多少钱买的

某东,43.9

网友:
这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大厂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一字螺丝刀插入就可以。
最可恶的算那种,近圆状内六齿(不是方六边形的那种),中间还有个小凸起 ...

至少还有断丝取出器,弄掉凸起拧开。更可恶的是HotToys孩之宝figma万代等超可动人偶,超声波焊接身子,胳臂腿部转轴压入后热熔焊接,松动后无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