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说纷纭话OUTPUT(HaiHua YX-360TRn)

楼主(2021-04-01):
偶得一块老指针万用表,有OUTPUT插孔

说法一
如果是YX-360TRn指针式万用表,OUTPUT插孔是专门用来测量交流电压的,红表笔插此孔,档位选择红色交流档,能自动切断电路中的直流电压,使所测交流电压更精准。
说法二
测分贝用的
说法三
测晶体管的

搬个板凳,虚心学习

楼主:
感谢管理员打赏鼓励
拆开表,跑下电路,发现
OUTPUT端确实与红色VAΩ插孔
通过电容相连,应该是隔直流作用

楼主:
发现小破表,有点瞎乱搞
又找到一些它相关资料,此口叫输出口,与英文一致
又翻到此表电路图,此孔连接一个电容,不见输出什么

网友A:
百度说测dB的,楼主表盘上的确有dB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说测dB的,楼主表盘上的确有dB符号

谢费心回复
我现在百思不解的是
这个孔中英文都说是输出
电路图,我也找到了,看不出它
本质上能输出个啥?

网友B:
mf500型表有分贝档,也是一只耐压400的大电容,应该和这表功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500型表有分贝档,也是一只耐压400的大电容,应该和这表功能一样。

感谢参与讨论

楼主(2025-08-04):
引用 网友B:
mf500型表有分贝档,也是一只耐压400的大电容,应该和这表功能一样。

万用表右上角的 “OUTPUT” 插孔 是用于 分贝(dB)测量 的专用接口。该插孔通过内部串联电容与红表笔的正极插口相连,用于在测量交流信号时,配合万用表的 AC 电压档,读取以分贝为单位的信号电平,常用于音频设备的信号强度测试

之所以,弄出来这个名字在万用表,源自起源自乐器(如电吉他、合成器):它们的 OUTPUT 口通常是高阻抗非平衡输出(如6.35mm接口),用于连接吉他音箱或DI盒,不能直接接调音台或声卡的Line in,否则信号会严重失真或电平过低,暗示你这是测分贝的

网友C:
OUTPUT 是用来隔离直流成分的影响,以测量信号的纯交流电压。 只量交流成分。

这个功能主要用来测量放大器输出电路中,带有不小直流成分的输出信号,当年典型的例子就是真空管的屏极输出(OUTPUT)。 这也是 OUTPUT 端子得名的由来。

指针万用表的交流档位是为了测量纯交流正弦波(例如市电)的有效值而设计,如果带有与交流电压相近甚至更大的直流偏置,测量结果会有巨大误差,不只是准不准了,而是测到的数值既不是直流电压,也不是交流电压,甚至内部采用不同整流方式的,还会有相当不同的数值。 如果理解各型指针万用表的内部电路设计,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妨用指针电表交流电压档测量一下9V电池或5V电源,看看得到的电压是多少)
如果本来就是纯交流电压,则OUTPUT不会令电压更准确。

分贝是功率或电压的一个换算,分贝基本是个功率相对比值,它的定义有很多种,如果是绝对值的分贝,就会有个参考零点,指针表上的分贝值是采用在 600欧上消耗 1mW (dB 后面加了 m 的含意就是mW)时的电压,换算得 0 dBm = 0.7745 V (取三位是 0.775V)。 会使用 600欧的原因是传统铜线的音频电话线,典型阻抗是 600欧。 (在RF射频领域采用不同的阻抗,因此射频领域的 dBm 是不同的)
电话线上面有很高的直流偏压(典型值是-48V),因此,如果要测试电话线上的音频信号电压或分贝,也需要用到能隔离直流的 OUTOUT 端子。

刚开始有测量晶体管放大率功能时,表还没有内置这功能,而是要外加一个配件,因为要有一个地方固定新加的配件(就是一个电阻与相关的接线与夹子),就借 OUTPUT 端子一用,用来插这个配件。OUPUT端子内的电容恰不会影响这样的直流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右上角的 “OUTPUT” 插孔 是用于 分贝(dB)测量 的专用接口。该插孔通过内部串联电容与红表笔的 ...

这种掉作在500B型表上见过,标的是分贝。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PUT 是用来隔离直流成分的影响,以测量信号的纯交流电压。 只量交流成分。

这个功能主要是用来测量放大 ...

我认真读了你的回复,概念很多,又有历史回顾,别看内容不惊天动地,其实,能谈出这水平也是老资格大神级别了,非常感谢!因为,今天放大电路多是数字功放了,懂这知识原理的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真读了你的回复,概念很多,又有历史回顾,别看内容不惊天动地,其实,能谈出这水平也是老资格大神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