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偶的一串电源延长线因质量还行就整整留着用了。

楼主(2021-04-01):
『X折腾』偶的一串电源延长线因质量还行就整整留着用了。
偶的一串。。。

公牛排插,还行,两位的

插头,好像也还行

啧啧,这接的,真可恶

拆掉

然后不一心,折腾排插

原来接的好简单

拧的挺紧的

铜排

原来是压接的

重新接一下,烫个锡

插头也烫锡

重新处理一下接头

整理一下,可以挂咸鱼卖了。哈哈哈

不知道包邮倒贴200有没人要。。

网友:
排插看着不错

网友:
哎呀,公牛的这个插座是不一样啊,整条黄铜呀。这品质部错。

网友A:
插头可以换成压线孔和和插片是一体的那种, 而不是这种铆接的. 就不需要你焊接了.
多股线的头部应该用个 VE1508 端子

网友:
线上了焊锡还是那样 没啥用  还是要冷压端子才行

网友:
这线线径看着挺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可以换成压线孔和和插片是一体的那种, 而不是这种铆接的. 就不需要你焊接了.
多股线的头部应该用个 VE1 ...

粗人没有冷压端子,但是烫锡会比不烫锡好就是了。利用身边的工具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人没有冷压端子,但是烫锡会比不烫锡好就是了。利用身边的工具嘛。

优信就有这种端子, 满3元就包邮
烫锡的问题是太软, 时间长了容易松

网友B:
每天淘宝APP的签到红包,去撸telesky或者risym家的管状端子

网友:
确实质量不错,带护套的

网友:
包邮倒贴200,前排报名

网友:
这个线是铜包铝线,外皮粘连,工地临时用电打个电锤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天淘宝APP的签到红包,去撸telesky或者risym家的管状端子

薅羊毛老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头可以换成压线孔和和插片是一体的那种, 而不是这种铆接的. 就不需要你焊接了.
多股线的头部应该用个 VE1 ...

我喜欢用454A压线扣接,狭窄空间线可以弯下来。VE1508那种要看后面空间大不大,因为后面有个塑料管有时候有点挡事,也用烙铁焊过,也直接接过,其实都可以。。

网友:
最讨厌这种能转动两脚插

网友:
楼主精工细作了,200元买不到啊。
电线样子不是弹簧铜丝的也不错。

网友C:
线头上锡总感觉有点问题啊 拧紧固定的时候 有概率有小锡渣掉出 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头上锡总感觉有点问题啊 拧紧固定的时候 有概率有小锡渣掉出 安全隐患

拧紧是会变形,但是碎成渣到没遇到过哈。

网友:
这种插头很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