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修一块网友发来的BanQ 256G优盘

楼主(2021-04-01):
拆开之后是这样的,主控很明显是UP309,闪存上贴了个256G的标签。

背面还有个16爪芯片,不知道干吗用的。

把闪存和16爪芯片简单擦拭一下

看不出是啥颗粒,也看不懂这个16爪芯片。

插电脑试试

能识别主控,但没识别到闪存ID。

上群联的量产工具,依旧识别不到ID。

拆之

272脚位的闪存,大概率东芝了。

没有272的测试架,直接上板看看颗粒情况

找了块58xt的板子,把闪存搞上。

上58xt工具看一下:

颗粒是东芝颗粒,制程正在查,不过貌似掉了2个ce。

未完待续……

继续

查到这个颗粒制程了

15nm 2D TLC, legacy颗粒(非土狗),并且找到58xt支持这个制程的包。

直接在58xt上开出来了剩余6个ce的容量180G。

去和网友沟通下,这个颗粒怎么处理。

继续
网友想要改成typec的优盘,去尝试一下去。
……

…………

按网友要求,最终上3268 typec板子,开半容量128G做u盘了。

完结!

网友A:
最近看到好多这种板子也不知道土狗在哪里
这么小的主控居然支持8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好多这种板子也不知道土狗在哪里
这么小的主控居然支持8CE?

up309本身可能不支持8ce,这个板子支持8ce,我感觉跟那个16爪芯片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up309本身可能不支持8ce,这个板子支持8ce,我感觉跟那个16爪芯片有关。

没错
这个貌似是个什么译码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up309本身可能不支持8ce,这个板子支持8ce,我感觉跟那个16爪芯片有关。

老论坛你应该没上之前乐酷的车吧?
就是苹果的sat定义的8dd(8ce版本)加2251-07加这个8脚芯片的配置
2251-07应该是4ce主控,没法支持8ce的颗粒,然后用这个8脚芯片扩展ce的片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up309本身可能不支持8ce,这个板子支持8ce,我感觉跟那个16爪芯片有关。

看丝印,是74LC138,3 线-8线 译码器,真正搞电子设计的人都应该懂

网友(2022-04-30):
通过四个ce高低电平来选择8个ce中一个,那么要实现这个功能就得负数个ce同时低电平或高电平,那就必须通过特殊固件实现了

网友(2024-09-04):
群想的主控,看着都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