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 S350 电源改装的问题答疑解惑专用贴

楼主(2021-04-01):
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改装明纬S350时,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开此贴用于有问题的朋友在下面提问,我尽自己能力为大家分析。也希望各路大神来共同帮助改装有困难的朋友,感谢!

希望提问者主要介绍的内容及注意事项如下:
一,机型,及目标改成的输出电压电流。
二,改装时参考的教程,给出链接或上传商家给的教程。
三,说明各处接线的点,具体位置,PCB板参考ibm570提供的PCB元件位置图(如下图)。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调压调流时的负载类型。
五,有照片或视频最好,视频最好放在百度网盘上,把链接放上来就行。
六,所有谈到的元件编号都以下面的电路图为准。
七,不要说在某某元件的左边右边什么的,板子摆放的方向不同,左右就完全不同。
八,调试时,要用灯泡大法,负载先尽量用电阻负载。
九,注意安全,有隔离电源最好用上,小心触电。

最后郑重提醒:所有解答分析都是基于解答者的个人理解,错误在所难免。如果在帮助分析中有什么错误,引起了听从建议的朋友的什么损失,由改装者自行负责。本人及帮忙解惑的朋友对此不负任何责任。我不是商家,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和任何改装有关的商品出卖,纯粹是好玩。
其它可以参考的贴子:探讨下明纬S350改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329
                                明纬电源改可调利器:S-350-24电路图及PCB背板元件位置分布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824
                               明纬S350改装可调电源后的电压温漂原因及解决办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6647&extra=
                               明纬S350及贝尔电源改大范围可调快速泄压及恒流恒压指示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0660&extra=
                               改贝尔s350-27电源定压输出75v用于睿登rd6006数控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64

补充内容 (2021-4-23 22:33):
本楼的二个图,来自于网络,电路图原始出处不清楚了。PCB板图由本坛网友:ibm570提供,致谢!链接在主楼中有提供。 如有侵权,请回贴或私信提出!

补充内容 (2021-8-12 19:51):
关于自激啸叫,本贴的第15楼,提到了一些方法,可以参考处理。

补充内容 (2021-8-12 19:52):
上一句补充,记错了。应该是:关于自激啸叫,本贴的第19楼,提到了一些方法,可以参考处理

网友A:
好人啊,不过不该今天发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人啊,不过不该今天发这个帖子

哈哈,那是西方的愚人节,对我们玩明纬的不影响,只要不骗人就行。

网友B:
我有一个350的是uc3842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350的是uc3842的解决方案

芯片3842 的麻烦些,要从0V 0A 起调,可能需要用到二个辅助电源,具体在坛里搜一下。我没有好好玩3842 改装。

网友:
大部分都是操作问题!细心找教程一步步改装。每完成一步,都测试一次,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好人,谢谢提供资料,我两个电源都没有成功,有时间再查对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350的是uc3842的解决方案

nes350吧,应该是3482+358的方案吧,加辅助电源可以0v起调,不加辅助电源只能小范围调压,看这个视频,【明纬NES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一)调压方法 - 今日头条】https://m.toutiao.com/is/e2FkKGs/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s350吧,应该是3482+358的方案吧,加辅助电源可以0v起调,不加辅助电源只能小范围调压,看这个视频,【 ...

没找到NES 350的电路图,所以就没去弄这个机器来玩。且这个机器比S350的贵得多。

网友D:
我一个mw250w改可调最小电流390ma把15脚47k电阻加一个后最大电流减小一半最小电流还是390ma现在怎么办可以从零起跳把16脚加正偏置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mw250w改可调最小电流390ma把15脚47k电阻加一个后最大电流减小一半最小电流还是390ma现在怎么办可以 ...

494 的16脚加正偏置,或把TL494 换成KA7500B,不过我建议是16脚加正偏置要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mw250w改可调最小电流390ma把15脚47k电阻加一个后最大电流减小一半最小电流还是390ma现在怎么办可以 ...

把494换成7500试试!

网友E:
大佬帮忙看下这个怎么改0-35v 8a 就可以了   感谢
最好详细点    半懂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帮忙看下这个怎么改0-35v 8a 就可以了   感谢
最好详细点    半懂不懂的   ...

你这个不是明纬 S350 吧,  虽说可能大同小异,但是要动哪个元件,凭图真难。你先对比下主楼的电路图,是不是一样的,如果电路图不一样,就凭张清晰度比较差的图,实在没办法,也没这个精力去弄。再如果和明纬S350的电路图是一样的,元件编号也相同,最好先去找教程看看。本坛有大量的教程,可以找找一个叫“电子明星”的,他这个先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274
也可以先从我另一个贴子"探讨下明纬S350改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329  先了解下改装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明纬 S350 吧,  虽说可能大同小异,但是要动哪个元件,凭图真难。你先对比下主楼的电路图,是 ...

为大家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佬帮忙看下这个怎么改0-35v 8a 就可以了   感谢
最好详细点    半懂不懂的   ...

你这2张照片有一张镜像了吧,你这是故意给大家增加难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2张照片有一张镜像了吧,你这是故意给大家增加难度呀

非明纬S350 ,没有电路图。只有二张不清晰的照片,实在没有精力去帮他分析及介绍怎么改。元件编号,电路走向先要弄清。这种板子,看上去好象也是用的494芯片,实物在手上是容易的,但在网上解说难。

网友G:
0~90V的一切都改好了,就是带负载无规律各种啸叫,某个特定电压电流本来不叫的,调高电压就叫,调回来还是叫,电压来回大范围调两遍可能又不叫了,调电流对啸叫也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0~90V的一切都改好了,就是带负载无规律各种啸叫,某个特定电压电流本来不叫的,调高电压就叫,调回来还是 ...

自激啸叫处理是非常麻烦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试验:
一,更换辅助电源及电位器接地端到494真正的地(即494的7脚附近的地),改善因为接地不合适造成的影响。
二,在改装中拆掉 J15 并换上的电阻(改90V教程上大都是换成20K或以上)上并个104 电容。改善反馈相位,加大高频负反馈。(这条可以先试,网上几乎没人提到,但可加大高频负反馈,对抑制自激,应该作用明显。我改装中是没拆 J15 但是换大了R32电阻,相对来说,对高频信号而言,原来的交流负反馈基本上没改变。几台机器都没发生自激)
三,在494的15脚,2脚对地并接473-104电容(15脚可以试着再用到容量大一点的,比如224)。在输出滤波电容上并104的电容。在康铜丝上并104电容,输出滤波电容换用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滤除一些干扰及脉冲对误差放大器的影响。但加装电容,对电源的动态响应会有些影响。
四,电位器的连接线换用三芯(单个电位器独立走线)或四芯线(电位器二端线合用时)屏蔽层在主板那边单端接地。
五,调高加装的辅助电源的电压到16-24V,换用高质量的辅助电源。同时注意尽量不要和主机的原辅绕组合用供电。
六,调整494的第三脚的外围阻容网络。

2021-4-19补充:网友@govecdh 试了许多办法,包括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都没有解底解决自激,最后在15脚对地并了224电容解决了,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329&extra=&page=43     第846楼.

补充内容 (2021-10-23 10:29):
2021-10-23补充:网友renzengcun 提高辅助电源供电电压也解决了啸叫。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0660-5-1.html    第94楼。

补充内容 (2021-10-29 17:24):
2021-10-29补充:网友"因为爱,才有了" 也是提高辅助电源电压解决了啸叫。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013-1-1.html    第1# 14#  15# 楼。

网友:
楼主大大,s350-27改的0到90v输出,给60v铅酸电池充电的时候炸了。从风扇位置看到了火花。请教检修思路,故障发生的时候,设定电压72v,电流加到2.45a,充电器有高频噪声发出,继续往上调节电流的时候就听到爆了一声,电流归零,电压还有读数60v。重新开关一下,表头就都为零了,换过7500芯片,电压偶尔能显示到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