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请问开环控制的那些‘养生壶’如何控制温度

楼主(2021-04-01):
我看到很多养生壶是没有热敏或者温控的。直接给底座电压来烧水,请问这种设计如何来保证壶中的水烧开以及烧开后自动断电的呢?谢谢大佬们的指教。
例如这一个

这一个

还有这个

网友:
可能壶子底下有温控开关

网友:
你这图能说明说明问题?
你拍个插座图,上水壶里只有2根线吗?

网友A:
壶里有双金属热敏开关?在不就是PTC元件,要不没道理啊

网友:
‘养生壶’如何控制温度

网友:
控制温度的热敏电阻和温度开关在壶底吧,这部分只是检测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壶里有双金属热敏开关?在不就是PTC元件,要不没道理啊

从第三个能看出壶底有个温度开关。
一般养生壶上面都有个温度显示的,像这种的能做到显示吗?

网友B:
估计别的地方有温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别的地方有温度开关

看这个分享的,里面有电路图,可是我还是没有找出温控电阻之类的。麻烦指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7060

网友C:
第三张图片左边电路板下面带绿色线的应该就是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张图片左边电路板下面带绿色线的应该就是温控

其实那个是加热座的。那个绿线是地线。

网友D:
控制温度的热敏电阻和温度开关在壶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温度的热敏电阻和温度开关在壶底

这个壶可以实现60度的水,这个温度开关怎么控制呢?

网友:
拆的不够彻底,在壶底应该藏着温控开关

网友:
温控开关控制

楼主:
温控开关就很简单控制一个温度吧。如何保温在六十度?

网友:
温控肯定是有的,只是你没找到

网友:
]请问开环控制的那些‘养生壶’如何控制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控开关就很简单控制一个温度吧。如何保温在六十度?

温控开关是60度左右关,4 50度左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