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LITELONG力特朗6槽标准充电器LTL-B26

楼主(2021-04-01):
早期购买的LITELONG力特朗6槽标准充电器,型号:LTL-B26。拆开看了看,传统经典充电电路,二极管脉动小电流充电;6槽2通道单节充,每通道可并充3节5号/7号镍氢镍镉电池。简单测试了一下,不放电池指示灯不亮,放上电池指示灯常亮;空载电压1.9V,每通道充一节电池,充电电流110mA,二节80mA,三节70mA,人工智能控制充电时间。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LITELONG力特朗6槽标准充电器,型号:LTL-B26。外壳做工还可以,外接二项插头,由六颗十字螺丝固定。

传统经典充电电路,二极管脉动充电;6槽2通道单节充,每通道可并充3节5号/7号镍氢镍镉电池。

简单测试了一下,不放电池指示灯不亮,放上电池指示灯常亮;空载电压1.9V;6槽2通道充电,可单节充,每通道控制3槽,可并充3节5号/7号镍氢镍镉电池;充一节电池,充电电流110mA,二节80mA,三节70mA;2通道充电相互不受影响(前3槽一通道,后3槽一通道,充两节电池,分别放在1、4槽,每节充电电流110mA,分别放在1、2槽,每节充电电流80mA);人工智能控制充电时间。这种脉动小电流充电方式,一般不挑电池,镍氢、镍镉电池通吃,对于那些智能充电器拒充的电池仍然可以充,这种充电器还可以用。

相关链接:

拆一个BPI倍特力8槽智能转灯快速充电器BPI-CD8X1

网友:
就是电池太糟糕,根本就是虚标容量,自放电还大。

网友A:
手里还有俩倍量的傻充~

网友B:
傻充就不要折腾了,还是智能充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充就不要折腾了,还是智能充实用多了

傻充一般不挑电池,镍氢、镍镉电池通吃,对于那些智能充电器拒充的电池仍然可以充,这种充电器还可以用。

网友:
人工智能控制充电时间,就很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还有俩倍量的傻充~

手里使用镍氢充电电池的电器不多,以前使用智能充,挑电池。现在使用一款老式小电流傻充,单节充电电流130mA。这种搞活动的充电器还没使用。

网友:
我有个8槽力特朗带液晶屏智能充也不挑电池的,比这个好很多了,100元左右性价比超过了

网友:
性价比真的超高了

网友:
傻充手里还是得有一个

网友:
浪费地球资源的东西----鉴定完毕

网友:
标准傻充,可以用来激活旧电池。

网友C:
把变压器拆掉,换成2到3瓦USB可调电源表头,再找个5伏1安绿点小电源适配器塞进去,1点4伏充镍氢,4点2伏充14500和10440锂电池,3点6伏充铁锂。

网友:
简洁 整齐 赏心悦目。

网友:
比较傻充的

网友:
看这外形就渣,里面果不其然

网友:
傻充,对付老电池的。镍氢的电池真的很耐艹

网友:
liteon是品牌,litelong是山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压器拆掉,换成2到3瓦USB可调电源表头,再找个5伏1安绿点小电源适配器塞进去,1点4伏充镍氢,4点2伏充1 ...

这样改动有些大,内部空间有限,有机会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