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板 阉割弱光功能 芯片是AP5128

楼主(2021-04-01):
我查芯片好像有弱光功能  但不知道这几个原件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和电阻  大神指点一下
芯片是AP5128两路切换
内部集成 100V 功率管
宽输入电压范围:5 V~100V
平均电流检测模式
可设定电流范围:10mA~1200mA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平均电流模式采样,恒流精度更高
内置 VDD 钳位稳压管
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
功能模式:全亮/半亮
ESOP8 封装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
汽车灯照明
大功率 LED 照明

红色 应该是弱光功能 缺少的电阻二极管  请大神指点用多大的电阻二极管 小白不会算

网友A:
猜测一下:R4不用管,R5用10KΩ,D2用M7,VL+连接红线时为弱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一下:R4不用管,R5用10KΩ,D2用M7,VL+连接红线时为弱光。

vl+连接红线变弱光?
我以为是vl+连接黑线  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