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钻和电动扳手哪个好用

楼主(2021-04-01):
前段时间买个锂电池手钻,用段时间感觉一般,威克士板子,一个M0S管。后来给别人修角磨机电池,牧田款,保护板上三个M0S管。合计下,威克士输出电流应该没有牧田大。准备换个牧田款的手钻,看来看去,还有电动扳手,这个扭力也挺大。请问下哪位有这个电动扳手,能当电钻用不?家里手钻一般,拧螺丝,钻个孔。这种小钻估计不能打墙。无刷和有刷哪个有劲?

网友A:
要是哪块电池里连MOS管都没有,那岂不等于太垃圾了

网友:
前段时间纠结手钻还是扳手,后来两个都买了,手钻基本就够用了,电动扳手虽然力量大,但是加了转接头后,旷量比较大,钻头摆动,电钻就稳定的多。打墙必须冲击钻,普通钻只能打掉墙外层摸的灰,到混凝土层基本就干磨钻头了

网友:
昨日用12V电钻打了个墙洞。。。。。。。。。。。。。

网友:
电钻比较好

网友:
砖墙用手电钻加三角钻头干磨还行,偶尔钻水泥墙小孔不怕费钻头费时间也能忍。扳手普通人没啥用,建议手电钻。

网友:
电钻更胜一筹,扳手也就拆装轮胎用用,或者上个膨胀螺丝,或者院子里搭个葡萄架,扭力不好控制,不适合打孔拧小螺丝,冲击钻就别考虑了,冲击噪音大,平钻同心度差,经常打墙的话还得上电锤,6MM、8MM小孔用电钻+三角陶瓷钻头就行,不比冲击钻差

网友:
品牌的工具,一般都是电池直接放电,保护做在驱动上面的,mos根本不装在保护板上

网友:
手上几把扳手都是听听声音的, 实际用得非常少.
如果经常上螺丝用个12V冲击批不错, 如果螺丝量大用18/20V多档冲击批比较实用.

一般在普通墙上打点孔, 三角钻头加带冲击的电钻是不错的选择.
反正我钻6mm的塑料膨胀的孔,用电锤钻来都对不大上,可能是技术不行.  用冲击电钻加三角钻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就是两种工具。如果真的只能选一种,就选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哪块电池里连MOS管都没有,那岂不等于太垃圾了

多得是。。。。。。。。。。。。。比如博世

网友:
我是最近入了个得伟894电扳另外加个电钻转接头以备不时之需,说实话如果是每天干活最好是专用工具备齐,,,,,

网友:
墙上打孔需要用电锤!!! 电动扳手是用来拧m12或者以上螺丝帽或者螺栓等需要100牛米以上大扭力时用的。 m12一下用冲击批(不是电钻!!!)就可以。  同一品牌同一电压下一般都是无刷的比有刷的扭力大。

网友:
两个不同的概念~
就像问 吃饭用勺子好还是筷子好~

楼主:
多谢大家,准备买个牧田款的无刷机头,自己配个电池。最好电池支持多种电动工具。贴牌的都不太贵。

网友:
12V手钻偶尔打墙是可以的,看配的钻头品质了。

网友:
用小强120扭米的冲击钻打过一次红砖墙安装挂架,那叫一个痛苦!

楼主:
打混凝土还得用市电的,充电的拧个螺丝,钻个孔,干点小活。纠结大艺款和牧田款。感觉牧田电池支持的工具多些,大艺款好像接口还不都一样。

网友:
如果你想拧螺丝不钻孔,松下的7542和7548最完美,既可以调扭力还可以冲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混凝土还得用市电的,充电的拧个螺丝,钻个孔,干点小活。纠结大艺款和牧田款。感觉牧田电池支持的工具多 ...

混凝土得用电锤,和插不插电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