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换个禹鼎天车接收器顺便拆个电剪

楼主(2021-04-01):
禹鼎天车接收器进水,部分功能失效需要更换。

楼主:
厂家发个新的过来,旧的要退回去,以旧换新;把新的接收器打开看了一下,芯片上少了屏蔽罩,天线只是拧在外壳上,没有接触到电路板,相当于悬空,于此看来有什么用呢?多此一举?

楼主:
接着下来拆修个电动修枝剪,故障为不通电整机不工作。

楼主:
更换电源开关后一切正常,电剪采用21伏锂电池,相当有力,可剪3公分树枝。

网友(2022-04-06):
这个一看就是市面上常见的假禹鼎,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