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个汽车应急电源,怎么做点焊机?

楼主(2021-04-01):
去年疫情汽车发动不着买了一个,用了几次后换了汽车电瓶,就闲置了,想着改个点焊机,怎么改?

网友:
卖了,然后再买个

网友:
要看里面电芯质量如何,如果电芯质量够得上的话,串联改并联,买个控制板应该可以改的。

网友A:
买12v电瓶点焊机,输入做个快接头就行了

网友B:
加个点焊机板子就行了

网友C:
如图,你往电焊机的电源部分加个能插进电源的插头就是了。

网友:
车险里面应该包含了一次免费启动汽车、或拖车服务。

网友:
改点焊机,不如出掉,卖的钱买一套点焊机,如果想自己折腾,卖的钱买三个法拉大电容,再买个控制板,点焊笔,折腾下来比用改的划算,还更好用,论坛里面以物换物,各取所需,也是不错的选择,以上论述仅个人观点,不能左右楼主思绪,楼主请自己斟酌,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你往电焊机的电源部分加个能插进电源的插头就是了。

不用,直接用应急电源的夹子夹住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点焊机板子就行了

查了下,再花80-90元就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12v电瓶点焊机,输入做个快接头就行了

不需要快接头,用应急电源的夹子

网友:
找些空气开关限制接通时间,时间控制板更好价格贵,电抗器限制电流上升速度,大功率二极管续流防止电池线路反充,做起来不太容易一次成功。不过楼主应急电源,可以接12伏4安拆机风扇,改成接线用充电钻,汽车氙气大灯LED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快接头,用应急电源的夹子

是的,不用快接头,也可以人肉控制焊针,控制板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用快接头,也可以人肉控制焊针,控制板都不要

不是人肉,是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