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干电池款折叠触摸台灯

楼主(2021-04-01):
这款台灯用的零件极少,用4节5号电池的,也可用5V直流输入,使用时芯片发热比较厉害。
有个奇怪问题不知怎样解决。
使用内阻小的绿皮超霸充电电池触摸失灵,用内阻大的飞狮充电电池触摸反而正常,用碱性5号电池也是正常的。
不过用碱性或飞狮正常启动一次后,再马上更换超霸电池,触摸又正常了。

当取下超霸放置一段时间再装上,触摸还是失灵。

网友A:
给芯片供电端增加一只100μF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芯片供电端增加一只100μF的电容试试。

好的,手上没工具有空再验证一下。
找到个类似的电路,不过也有些区别。

楼主:
找到个更接近的电路,这个芯片是上图的升级版。
不同电池对触摸灵敏度的影响,网上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上面两图都用了稳压二极管
楼主的板子竟然用的两个二极管降压,也是够省的
电池供电的话还是用稳压芯片吧,电压要和要求一致,或者还要调教下触摸灵敏度

网友:
用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