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固态硬盘做个台式机安装支架

楼主(2021-04-01):
之前笔记本用的128G固态硬盘后升级成256G的128G的就给台式机当系统盘用,由于懒癌晚期接上线扔在机箱里一用了一年多最近想起来觉得还是搞个支架比较合适,上淘宝看了一下觉得邮费很不值于是就找材料自己做一个
找到之前给T12做外科的铝合金门框拿出硬盘一笔宽度正好哈哈就是它了

钢锯片伺候锯下一段

钻硬盘和机箱固定孔

攻丝

合体

最后装机箱完事转机箱忘拍照了懒得在拆开拍照了各位将就看看吧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我之前帮别人搞木板锯的,SSD固定在木板上,木板再固定到机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帮别人搞木板锯的,SSD固定在木板上,木板再固定到机箱上...

哈哈能用就好不过铝合金的能帮这散散热

网友:
这尺寸刚好呢

网友B:
我的方法简单粗暴的多
直接3M厚的双面胶伺候
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简单粗暴的多
直接3M厚的双面胶伺候
美滋滋

时间长了就掉了,我以前也是这个办法

网友:
关键是楼主有材料、有工具,否则去电脑城走一次,几块钱一个而已。

网友:
这手艺。不错哦。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拿扎带捆上去的    固态没那么讲究
机械必须上螺丝的  还要4个都上

网友:
固态硬盘基本没有什么热量,三根皮筋直接勒在电源上,很简单!

网友:
我的固态就是电源线吊着

网友:
铝合金导热好

网友C:
要什么支架,直接用两个螺丝扭到到标准硬盘架的一侧上就行了

网友:
要我裹点泡棉直接扔里

网友:
人家本来就是闲着找点事,你们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这个坛子还要不要开啊、

网友:
不错,手法还是比较到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什么支架,直接用两个螺丝扭到到标准硬盘架的一侧上就行了

也这么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简单粗暴的多
直接3M厚的双面胶伺候
美滋滋

我用透明胶带粘的
也用过双面胶, 但是容易掉, 也不容易清理
透明胶带粘的就直接割下来完事

网友:
铝合金的很漂亮也很轻便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改装的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