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吸尘器加装遥控启动

楼主(2021-04-01):
博世联动吸尘器,有单独吸尘功能,买了个控制器,花了25

看看外观都是土,这几天造的

拆内袋内胆拆外壳
电线太短,拆的时候小心点,别拉坏

盘盘线,我看看线路板,才发现它这里边的继电器才十安,这个是控水泵的,继电器是30a,有点过于啊!

一字螺丝刀撬开旋钮,记号笔点个点

九点大翘板,

里边没灰,很好,触点也不黑

查查,怎么走的线路,想来想去,还是串上单吸尘功能,遥控控制器一般坏不了,并联没啥必要,万一吸尘器不拔控制板,长期充电也不好,插上插头,打开吸尘旋钮遥控器就可以控制了,遥控距离挺远,我试了一下300米都没问题,说实话,这么远一点用都没有

找好零火开接,试机OK,就是30a的太大了,不太好固定,在框架打孔铜丝绑胶布缠,B端就是这种遥控器不太好用,后期换个奔驰的,哈哈哈

收摊收摊

网友A:
有联动启动,再折腾个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联动启动,再折腾个遥控

单独吸尘和联动吸尘两个功能,遥控安到了,单独吸尘上

网友(2021-07-05):
请问楼主,知道这是T几的星形螺丝吗 ? 我刚买了个非联动的,也想拆。

补充内容 (2021-7-13 02:24):
已知道了,是T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