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霖电动理发器

楼主(2021-04-01):
这个电动理发器,有一个优点是可拆卸的18650锂电池,方便换电池。就是拆的时候,那个圆环拉出来,一个弹簧突然崩飞了,找不到了。结果就是圆环的几个档位调节变成了连续调节。这个调节是让刀头上下移动,从而细调理发的头发长度。电路板只有一个tp4056的充电芯片,没有锂电保护芯片。难道是因为电机启动电流大,容易保护?

网友A:
弹簧个钢珠都蹦没了? 找个按压那种圆珠笔看看弹簧大小合适不。 万用表拨盘下面也有弹簧和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个钢珠都蹦没了? 找个按压那种圆珠笔看看弹簧大小合适不。 万用表拨盘下面也有弹簧和钢珠。
...

弹簧飞了,没有钢珠,而是一个中间凸起的小方块,很小的,上面图片拍出来了。弹簧我另外找找

网友(2021-12-11):
这种不防水的前面用完卡好多头发进去,把两个螺丝换成不锈钢吧,面得用水冲头的时候生锈.

网友(2023-06-17):
您这个电池能取下来吗,我的咋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纹丝不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