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升腾资讯NI945W-3主板VGA引出脚定义,进入BIOS方法

楼主(2021-04-01):
看到悬赏贴里面有一个咨询,回复后没人搭理,然后只能自己动手了。全部在图里面。

VGA接线

短接点

开机按键
我的板子

自己装了iKuai最新版

最后,请问这个板子怎么进BIOS,或者刷一个能够开机启动BIOS。

非常感谢@zhaocz  进入BIOS的方法就是Ctrl+Alt+ESC。
开机启动的方法是:CMOS Setup-->Chipset-->South Bridge-->Restore AC Power Loss-->Power On
可玩性大大增强!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刷bios才能行。
以前升腾是ctrl+alt+esc能进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刷bios才能行。
以前升腾是ctrl+alt+esc能进bios

非常感谢!确实Ctrl+Alt+ESC!

网友:
我弄过几个跟这个差不的,不过是j1900的。可惜有bios密码。还清不掉

网友B:
听说马鱼上最近有一批GI945???

话说这货性能有点捉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马鱼上最近有一批GI945???

话说这货性能有点捉急吧???

GI945 CPU是N270 32位的CPU

网友B:
引用 楼主:
GI945 CPU是N270 32位的CPU

能不能上E50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上E5000系列?

焊死的!  没办法换!

网友:
我刚好准备发教程,mjj 发了也一样,还有,标红图.反一下,可能还有小白看不懂

还有就是来电自启那一块,没整明白!

网友C:
我帖子已经上来 . 来电自启BIOS   ,请食用!

网友:
感谢分享 某鱼买了一个成品路由是这块板

网友:
这块主板上面个的minipcie可以自己焊接一个底座吗?有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帖子已经上来 . 来电自启BIOS   ,请食用!

哥们,我发现你的博客使用了我的图片,麻烦给个数码之家的链接  或者我网站的链接!
http://bimg.top/7704.html

网友:
接VGA最后两根线应该接13 14   10---14   12---13 行场信号线

网友D(2021-08-05):
想接块机械硬盘,买了根线不知道顺序对不对,不敢贸然上硬盘。没有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发现你的博客使用了我的图片,麻烦给个数码之家的链接  或者我网站的链接!
http://bimg.top/770 ...

这主板SATA电源线的接线顺序能否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接块机械硬盘,买了根线不知道顺序对不对,不敢贸然上硬盘。没有万用表。 ...

大佬测试了吗?是2.0还是2.54的线啊

网友E(2021-11-03):
楼主牛啊,怎么找到的VGA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啊,怎么找到的VGA输出的?

Google!有很多资料!

网友:
手上有块板载12针VGA输出的1037U主板,怎么才能把12针转成标准15针VGA或者用12针排线直接把VGA信号传输到液晶屏驱动板上显示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