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树莓派3b+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4-02):
自从地摊上捡了个zeropi,又心痒痒树莓派更高版本的机型,终于在闲鱼等到了一个不开机的树莓派3B+拿来练练手

快递收到,主板非常新净,卖家说是放久了不开机。于是在电源附近先测了供电相关的元件,发现一个二极管应该是击穿了,亦或是它旁边的滤波电容:

通低电压,果然电流非常大

短路的几个零件松香熏一下,再次通电,二极管上的松香果然一下就化掉了,拆掉吧,再次测,不短路了
上电,红灯亮起,有门啊,找了一个旧tf卡,先写个官方系统看看

下载地址:
Operating system images – Raspberry Piwww.raspberrypi.org

写入raspios镜像,工具多的很,随便捞一个usb image tool,打开后,选对存储,然后restore,选择好解压缩后的镜像就行了,然后是等待

写入完成后,会有一个fat32的盘,是新系统的boot分区。需要做一些配置操作
打开ssh服务:在根目录下创建个ssh目录即可
按照网上搜到的分辨率做hdmi相关设置,修改config.txt:
hdmi_safe=1config_hdmi_boost=4hdmi_ignore_edid=0xa5000080hdmi_group=2hdmi_mode=82
我家里没有显示器,折腾了好几个配置都不亮屏,可能还需要调整参数,但hdmi应该是好的,我测量hdmi接口的对地压降,没发现什么异常,
以后慢慢研究
创建个wifi的配置文件wpa_supplicant.conf
country=CNctrl_interface=DIR=/var/run/wpa_supplicant GROUP=netdevupdate_config=1network={    ssid="HUAWEI-Dragonwei"    psk="password"    priority=1}
然后弹出"u盘",插到树莓派的sd接口上,上电,发现投影屏幕还是不亮,没有显示器,没法测试

绿灯有闪,看起来是启动了,不一会路由器里发现dhcp服务给树莓派分配了ip地址

默认用户是 pi 密码为 raspberry 可以远程ssh进去操作。

所以,现在就算修开机了,那个坏掉的瞬态抑制二极管,在淘宝买了,还没到货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又捡漏了

网友A:
我有个老版本的,不知怎么玩

网友:
估计是开机电流过大烧掉的,这东西要做好散热,否则等着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老版本的,不知怎么玩

刷网心云,挂网赚钱吧

网友B:
个人建议,楼主刷个安卓系统试试,HDMI应该就有输出了,这样不用折腾太多,直接就能用了,别的可以,以后再研究

网友:
18年买过一个3B+,2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老版本的,不知怎么玩

就是一个电脑嘛,咋玩都行,当电脑用,当播放器用,当开发学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楼主刷个安卓系统试试,HDMI应该就有输出了,这样不用折腾太多,直接就能用了,别的可以,以后再 ...

感觉没戏,我今天拿公司来接hdmi显示器,还是不显示。打算回去再研究研究,看看hdmi硬件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有可能还有地方坏了

网友:
一直想买一台玩,但是不搞开发的拿这个最后只能当游戏机用,lakaka的说~~~
所以一直没有下手买

网友:
可以尝试开发成视频转换器专用硬件模块,开发成功的话,比买台视频转换配置笔记本电脑便宜。

网友:
我入的香橙派pc,全志H2的方案吧,刷安卓贼卡,现在弄了个32G的lakka,游戏挺多的,都比较怀旧

网友:
hdmi safe=1之后就不需要了,系统自动配置。

网友:
看看官方系统用的是带桌面的版本吧?

网友(2021-05-21):
树莓派烧这个二极管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