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终于捡到个实用的了,一个手机造型的Hytera海能达对讲机U盘,拆了加个灯

楼主(2021-04-02):
在路边看到个指头大小的塑料玩意,四四方方不像是塑料碎片,习惯性捡起来看看
原来是个手机造型的U盘经坛友提醒,查“Hytera”果然是海能达对讲机,但外形怎么像是手机?!

正面,模具还算精细

捡到时是背面朝上,一时没看出来

拔开就露出原形了

U盘芯子也是很容易拔出

这类山货都差不多是一个德性
板子就从屁股后面退出来

还好不是黑胶盘或更惨的牛屎
三桑的EMMC,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主控是超科微的MW6439,应该是读卡器芯片

边上缺的应该是指示LED,一般都在这个位置

找颗红色的

补上

点亮是必须的

装壳,用热熔胶堵上屁股,顺便当导光条

效果还是可以

容量只有16G,用U盘精灵测得的主控不一样

测速也还将就

原盘里没门,只有一点学习资料,可能是某小盆友掉的
使用中出现过不能删除,格式化后又正常了,看来还是渣呀!

网友A:
小盆友一定 不会 留学习资料 ,一般是   焦虑的家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盆友一定 不会 留学习资料 ,一般是   焦虑的家长

不要这么说嘛,小朋友里还是有挺多爱学习的

网友C:
可能是看到“学习资料”,大家的兴趣都没了

网友:
外套比较厚不利于散热还是luo奔把

网友:
我咋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

网友:
读卡器主控加字库.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小姐姐住在里面。

网友:
多年前也捡到个1g学生u盘,里面是学习文件和免装的植物大战僵尸。

网友:
我也捡到过3个,,都是8g16g的,两个是老师的教学资料,一个是刷单的账号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盆友一定 不会 留学习资料 ,一般是   焦虑的家长

还是有不少爱学习的小盆友哦

网友:
应该是对讲机造型

网友:
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运气不错,EMMC的片子,比黑胶盘好点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北京那得出六环路,到商城附近,运气好能捡到压扁后随身听播放器取存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么说嘛,小朋友里还是有挺多爱学习的

是呀,爱学习还是主流哈

网友:
还是元首会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看到“学习资料”,大家的兴趣都没了

以前捡的个坏屏手机里就有大家感兴趣的

网友:
查一查有没有隐藏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