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玛尼接线排

楼主(2021-04-02):
新网购了一个玛尼接线排,惠州制造的,

想拆开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螺丝孔较小,且深,从外面看螺丝帽不是十字的,好像六边形。用各种大小的六边形的螺丝刀头却怎么也旋不下。最后试着用两边锋利的一字刀头使蛮力把四个螺丝拆下,
拆下的螺丝帽仔细看,不光是六边形,而且中间有一个小圆柱,
怪不得六边形刀头吃不上劲,这设计不知是为什么,如果不想让人拆开,直接用胶粘就行了,何必这样。取下螺丝,打开后盖,里面的结构如图,
用铜线连接,最大10A的电流应该够了。

网友A:
用导线将开关短接,那个东西坏的最多。。。因为不耐按 和 大电流发热。

网友B:
这种质量,应该叫尼玛接线排

网友:
厂家专选异形螺丝,就是不让你拆,不给你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垃圾。

网友:
尼玛就这垃圾货,我还看了几次想买个。绝了这念头了。

网友C:
买到缩水版的吧,我看到很多玛尼排插都是铜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导线将开关短接,那个东西坏的最多。。。因为不耐按 和 大电流发热。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质量,应该叫尼玛接线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到缩水版的吧,我看到很多玛尼排插都是铜排的

9元,确实便宜,tb专卖店的,不会是假的,如你所说,可能是促销的缩水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9元,确实便宜,tb专卖店的,不会是假的,如你所说,可能是促销的缩水版。 ...

电商专供. 我的尼玛螺钉是三角形孔的, NNND

网友:
你这是假的吧

网友:
这个牌子的插排用过,质量还是不错,就是名字实在起得不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