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雷声40W轨道筒射灯

楼主(2021-04-02):
大哥收来的,看电源板做工稀烂,号称30w不知道足不足,灯泡写的w25-081啥的查不到参数拆铝看看有多少。感觉散热块也不大。

网友A:
找个220伏大功率可调电阻器,调最大电阻值接楼主灯珠,慢慢调小电阻值看发光情况,我觉得灯珠超过10瓦会偏色,然后烧断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220伏大功率可调电阻器,调最大电阻值接楼主灯珠,慢慢调小电阻值看发光情况,我觉得灯珠超过10瓦会偏 ...

虚标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