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冰箱压缩机的PTC启动器 QP3-12A,这样接线对吗?

楼主(2021-04-02):
家里冰箱突然不制冷了,拆! 用一字螺丝刀把启动器从压缩机上撬下来,型号 QP3-12A,先拍张照片 记录一下接线

拆下来,摇一下有声音,里面有东西碎了,用万用表量两个插孔电阻为无穷大

外壳上三个金属卡扣撬掉,就可以拆开看看了。上图三个卡口已去掉

整理一下接线图。有哪位大佬帮忙看看这样接线对不对。
淘宝已下单QP3-12A, 等到货后装上去。但愿压缩机还没烧毁

另外淘宝的启动器质量是否靠谱,会不会炸?

网友:
参考一下冰箱背面贴的电路图

网友:
不需要整体更换,换阻值合适的PTC片就行。大部分是15欧姆的。

网友:
按楼上说的,只用换PTC芯片就行,阻值在25℃时大约15Ω,不那么严格替换也没问题。
那个过热保护器可以测试一下能不能通,一般电阻1Ω以下。

换芯片的话要把那个固定PTC芯片的触点打磨一下,有烧糊了的清理一下。

PTC 芯片有大的直径20mm、小的16mm,你不确定的话可以买小的;和大的一样通用。

网友A:
在就电视机上拆一个消磁电阻,立马搞定

网友:
这玩意值得网上买么?当地家电维修的都有吧,东西不值运费价了都!

网友:
ptc碎了,启动不起来。过热保护良好的话,压缩机过热保护了。你可以量一下三个端子,看线圈有没有开路。压缩机三个柱子,上是公共,下面左边启动端右边运行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就电视机上拆一个消磁电阻,立马搞定

没试过消磁电阻代换,原理上米问题就是消磁电阻中瓷片体积明显小于冰箱启动瓷片,会不会功率承受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消磁电阻代换,原理上米问题就是消磁电阻中瓷片体积明显小于冰箱启动瓷片,会不会功率承受量不够? ...

那些质量比较次的PTC启动器,里面的芯片大小跟消磁电阻一样

网友:
建议启动器和过载保护器一起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消磁电阻代换,原理上米问题就是消磁电阻中瓷片体积明显小于冰箱启动瓷片,会不会功率承受量不够? ...

个人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的道理和消磁电阻的原理相似,只在开机瞬间起作用,相当于过压过流作用。

楼主:
淘宝到货,已换上,运转功率 83瓦, 算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消磁电阻代换,原理上米问题就是消磁电阻中瓷片体积明显小于冰箱启动瓷片,会不会功率承受量不够? ...

还是老式重锤的启动器耐用,缺点是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