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华为MATEBOOK PRO 不开机,拆开后看不到烧焦部分,无烫手的地方

楼主(2021-04-02):
19年华为MATEBOOK PRO (MACH-W19) 不开机。USB-C口充电,电源充电指示灯不亮,按电源键无反应。无进水。
拆开后看不到烧焦部分,无烫手的地方. 小白,请高手指点。附电源附近照片

网友:
这个得找专业人士了吧

网友A:
1.先测短路,
2.然后要用限流可调电源(起保护作用)进行通电测试,
没有明显的烧痕的话,就用手摸,手摸不出的话,
可以买一支喷雾剂或者是自己用松香粉测试哪里发热。
进而分析是哪里出故障了。。。
通常是供电出问题,或者是后面短路引起供电保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实在作不下去了,楼下大神来补充。

网友B:
插腚,开鸡,直接5A的大电牛,我们来拆开看一下,原来是这个绿波电龙爆了,来给他整一个新的换上,再插腚开机,还是不显示,拿热成像仪看一下,这个蓝桥边上的毛死管也太热了,找个尿板拆一个,咱给他换上,换完等冷却,插腚再试一下,这次电流缓慢上升,稳定在1A左右,屏也亮了,重新组装起来给粉丝寄回去,下一期,咱们来修一个一楼的华为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腚,开鸡,直接5A的大电牛,我们来拆开看一下,原来是这个绿波电龙爆了,来给他整一个新的换上,再插腚开 ...

是的,这类视频看多了,自己想试试。前一个捡了漏,拆开清理了一些接头,好了。这个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测短路,
2.然后要用限流可调电源(起保护作用)进行通电测试,
没有明显的烧痕的话,就用手摸,手摸不出 ...

谢谢支招。本人没有专业知识,这个板子还太小,摸不到头脑。好像有短路,但找不到源头。由于USB-C的,好像复杂一些

网友C: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换了两个,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