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 RDT后设置大佬们帮看下对不

楼主(2021-04-02):
跑过RDT下图设置对否

网友A:
其他好像没问题,ISP 文件没选对,选 ispselftest.bin

网友B:
跑过了RDT再正常开卡设置PRETEST这选2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过了RDT再正常开卡设置PRETEST这选2就行

那就是图上那样了对吧!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好像没问题,ISP 文件没选对,选 ispselftest.bin

你选那个是要跑RDT,我是跑过RDT忘了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选那个是要跑RDT,我是跑过RDT忘了怎么设置

好像是第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