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AJ变频风机控制板拆解

楼主(2021-04-02):
有个变频风机控制板,拆开看看
外观

拆掉后盖

漂亮的牛屎

日期

芯片 TP7661 电源芯片

751768RS485接口芯片

单片机

网口

电源口

晶振12M

电路板正面

谢谢观看!

网友:
三晶变频器,中档品牌,最近几年的质量一直在下降,现在都成了三流品牌了。

网友:
看上去用料比艾美特变频循环风扇,底座里电源和控制板要好不少。

网友:
做工很好,带单片机液晶屏,比一般品牌的变频器数码管显示高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