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车充电器改电压可调

楼主(2021-04-02):
网上看到有用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的,我用72v20A电动车充电器改的。

充电器正面照

充电器反面

这是改装

看图片说明就应该差不多了,详细的方法不写了网上有的是。

这是易损件保留一下。

网友A:
很棒!
看变压器个头,20A是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棒!
看变压器个头,20A是型号吧?

电瓶容量20AH

网友A:
套路
充电电流2A: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路
充电电流2A

可以到10A但是电压22V

网友B:
这个改完好用吗?好用我也白嫖一个充电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完好用吗?好用我也白嫖一个充电器去

哈哈,不是很好用。玩玩可以。有可能我的技术有限。

网友C:
这个用的494  3842改得两组电源

网友D:
家里一堆充电器,都是电瓶车更新留下来的,我也好想改,可惜一没技术,二没材料,感觉买这些材料也要不少钱吧,最关键的是,这些教程里的充电器没一个和我家里的板子的布局是差不多的。
我也不明白后期的充电器为啥要加电扇,我发现2009年的五羊路面器件多且复杂、重,输出也和现在的一样,但是没有风扇,也正常使用到那部电动车退役。不知道你们电动车用几年,我发现我家里好像3年就换2次,我姐基本上是感觉电池不行了,就干脆换新车。人还傻傻的,上次说新车电池不行,人家把原配充电器拿走(充10个小时会强行断电,还有N都保护功能)换了个普通的,她也不知道,我知道时已经过了好久了,还真是那充电器的问题,但是要换也该换个同等级的啊,咋能把先前的库存拿来糊弄客户呢。反正现在国标充电器是强制限制充电时间的。

网友E:
我的是60v20ah改的,空载电压可从0v起调,到85v没问题,电流2.8a,就是加上负载后电压升高的太多了。24v时,加上24v的烙铁芯,一量电压33v了,一直放着没用。是7500+358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60v20ah改的,空载电压可从0v起调,到85v没问题,电流2.8a,就是加上负载后电压升高的太多了。24v时 ...

调整一下假负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的494  3842改得两组电源

这个是49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一堆充电器,都是电瓶车更新留下来的,我也好想改,可惜一没技术,二没材料,感觉买这些材料也要不少钱 ...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个电子爱好者

网友(2021-05-10):
电动车充电器是脉动直流吧?改完纹波会不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