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01)这排针是2.54规格吗?

楼主(2021-04-02):
想知道如图的针间距

肉眼无法确定针中心点,所以,夹持测外侧距离

想问,这是2.54规格的吗?

我自己猜是2.54规格
理由是卡尺能测单根针宽度
宽度为0.4-0.5
这样计算出来针间距大约2.54
当然,我连2.54规范,都没看见

希望前辈大神们
科普一下连接器,2.0与2.54规格
据说,连接器是郭台铭创业的起点

网友A:
就是2.54,区别很简单,2.0是按照公制单位毫米设计的,2.54mm是100mil换算出来,并以此为依据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2.54,区别很简单,2.0是按照公制单位毫米设计的,2.54mm是100mil换算出来,并以此为依据设计的 ...

同样吃大米饭
你说人和人咋就不一样呢?
同样都是数码2段
您这水平咋就这么高呢?

您不但确定了2.54
顺便,还多塞给我一个馒头
英寸的千分之一叫密尔
我猜2.54规格是美国佬创建的?

网友B:
你这是双排的
看图,量一下相邻两根针中心点的距离就知道,就是你4根那一排,相邻两根中心点的距离,单位是毫米,如果是2.54MM那就是2.54间距
再量黑色塑料高度,两边针的长度,按照这个去买一般错不了。同样的2.54间距,有些塑高、针长短还有多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双排的
看图,量一下相邻两根针中心点的距离就知道,就是你4根那一排,相邻两根中心点的距离,单位 ...

详实细致的科普

网友:
有卡尺测不出脚距?
外间矩3mm,然后测一下插针直径。
脚矩等于外间矩减直径

网友(2021-05-08):
你是来卧底的吧,有卡尺量不出排距?对的起你这个高大的数显游标尺码

网友:
楼主这个测法在测一下单根针的直径,减掉就是脚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