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池求算容量充满耗电0.352kwh

楼主(2021-04-02):
天能,标称48V,8ah

放干净电压41.7V~充满54.1V,充电概率峰值120w左右,功率因数显示0.6上下浮动
没有检测仪器,怀疑虚标容量,手里有个多功能的计量插座
能否帮忙计算实际容量

网友A:
好像是虚了不少,充电电压应该在51V以上,实际充入电量该超过400WH,而充电器的效率可能在60%左右,那么实际耗电量该在600WH吧,请大师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虚了不少,充电电压应该在51V以上,实际充入电量该超过400WH,而充电器的效率可能在60%左右,那么实 ...

电压是从41.7V开始~充满54.1V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算,充电器的效率等等动态变化换算下来误差大,不如找个负载做放电测试,0.352kwh÷48v*0.6=4.4ah ?是否这样算请指正,,,,

网友:
你这个条件都不具备怎么算的?缺少一个时间量。

网友B:
才看到标题写了352瓦时,效率按0.8算,那么就是280瓦时。应该在5.8安时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看到标题写了352瓦时,效率按0.8算,那么就是280瓦时。应该在5.8安时左右吧。 ...

5.8的话差不多能跑十来公里……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