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下大家螺杆水泵为啥用用内部的水就没了?还要重新灌水

楼主(2021-04-02):
问下大家螺杆水泵为啥用用内部的水就没了?还要重新灌水,220v的电压

网友A:
泵头没水说明底部没有装止回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头没水说明底部没有装止回阀

好吧,那我再换新的止回阀吧,换过2次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头没水说明底部没有装止回阀

水泵前段是从地面水箱上3米高墙到顶再水平走20米再弯下地面水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泵前段是从地面水箱上3米高墙到顶再水平走20米再弯下地面水泵

进水管漏气

楼主:
进水管末端没水的话是不是水泵里面的水也会被抽干???因为抽进去空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水管末端没水的话是不是水泵里面的水也会被抽干???因为抽进去空气了 ...

会,泵头有气之后效率降低,岀水口直排的话可以气慢慢排出去,出水口有压力的话气就排不出去,表现为不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