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X8025T替换钟表晶振后走时过快的原因分析和猜想

楼主(2021-04-02):
之前有人提到去掉原晶振的负载电容能防止RX8205T走的过快的问题
还有人发现连接原晶振不同引脚负载电流不一样的问题
还有加上电阻后电流会更小的

我试了下前辈们的做法, 确实是这样的

对其背后的原因猜想如下
RX8205T的频率输出部分应该有放大电路, 输出连接的负载的那点差异理论上不应该影响它的精度
但是钟表的供电一般是纽扣电池或者七号电池, 电池和线路本身的电阻不可忽略

当有负载电阻的时候, RX8205T可能需要输出一个大点的电流峰值, 此时输入端电压会被拉低, 从而干扰到它的精度
连接原晶振不同引脚和是否串联电阻可能也有些差异, 但差异很小了, 可能不足以干扰它自身的精度了

我试验了下保留晶振负载电容的同时给RX8205T电源输入加上电容,  也能改善走时过快的问题. 能佐证上述猜想.

网友A:
如果是所有的都快,肯定是电路问题,如果有的快有的慢,应该是芯片个体差异。

我的也是变快,20天快了3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所有的都快,肯定是电路问题,如果有的快有的慢,应该是芯片个体差异。

我的也是变快,20天快了3秒 ...

一年不到一分钟, 应该没问题了, 这应该是正常水平

我说的那些都是一天快几秒的

网友:
RX8205T电源输入和地之间加上电容? 容量多大?

网友:
这是一个新的想法,有时间验证一下。

网友B:
本来按照官方用法最少也得用一个2k电阻和一个104电容......
只是各路diy的人都不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055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我自己重画了面积更小的打样,没用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按照官方用法最少也得用一个2k电阻和一个104电容......
只是各路diy的人都不接.
https://www.mydigit.c ...

一直没有搜到它的datasheet, 能给个地址吗?

我说的是在fout上串联电阻

网友:
可以到爱普生国内代理南山电子www.nscn.com.cn找,不仅8025其他都有一堆,只是其他的数据表该网有提供,而8025是跳转到百度文库。另外,他有提供网购,就是贵。。
附几张图

网友(2024-09-28):
我也是在仔细看关于8025的Fout,到底如何搞。 1.Fout上空载本身的波形是CMOS轨到轨的纯方波,比如1.5V供电,那基本就是0V-1.5V,占空比50%的方波。 2.但原机的晶振的波形是接近完美的正弦波,比如1.5V电池,峰谷0.324-0.676V正弦波。(Fout直接驱动也是这个波形,说明主控的阻抗很大,连接个示波器进去电流都能增大1.3uA)3.这样的驱动型号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大多数钟表能正常工作只能认为是主控兼容性好,但驱动信号并不规范。 4.在采用8025T时,往往连两个Vcc电压都不同,因此更需要考虑信号的电平大小。比如在Fout上串联接入10K欧+30P – Fout方波被压缩到0.58V – 0.86V,Icc=能从直连的7uA下降到2.3uA。 5.从一般的意义讲,这样的32K的波形,在两个芯片之间传输,应该是需要电容隔离的,但具体的数值是多少比较难确定,不知道大家有是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