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小巧的点焊机,效果超过预期。

楼主(2021-04-02):
          买了几块电池就开始入坑,先后购置了内阻仪,万用宝。各种材料和耗材做了一台大功率移动电源。详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151&extra=
点焊机也是必不可少的设备,全面考虑后觉得只是随便玩玩就没下手买几百的。就购买了一台188元领卷20元到手168元。结果效果超过了我的预期。还带充电宝功能,比较实用。给大家推荐一下。点焊机店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8594&_u=235n75idcbc

补充:能不能换法拉电容,2个2.7V法拉电容串联是5.4V,充电就到4.2V应该可以用吧,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用短时间相当于电池短路的电流来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短时间相当于电池短路的电流来点焊

好歹还是有几颗功率管放电吧。。。。。。

网友:
看着还可以哦

网友A:
800A大电流,不知道这电池多大容量,需要多少c的放电

网友:
我也折腾了个,130,焊点不牢,调高档位就糊,郁闷。

网友:
很漂亮的点焊机,168价格还是很实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A大电流,不知道这电池多大容量,需要多少c的放电

管它多大电流,能点0.2就可以了。就算点10次就要充电我觉得也适合我用了,看效果不看参数。以后有需要换好电池也很简单。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增加一颗功率电感,限制电流上升速度,再增加续流二极管,避免电感反充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增加一颗功率电感,限制电流上升速度,再增加续流二极管,避免电感反充功率管。 ...

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拿到就用不考虑改造问题,要不行了就换吧,反正也才100多。当充电宝用也不算浪费。

网友:
半年以后电池 GG 还是搞超级电容吧

网友C:
怎么不买超级电容的?

网友:
就看电池寿命了

网友D:
点过了效果如何,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增加一颗功率电感,限制电流上升速度,再增加续流二极管,避免电感反充功率管。 ...

800A 那不叫电感 叫电抗 去变电站看看多大吧

网友E:
现在一看到什么“纳米”、“智能”这样的广告词,就知道这玩意基本在吹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一看到什么“纳米”、“智能”这样的广告词,就知道这玩意基本在吹牛X ...

看实际效果啊,我也不信这些广告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过了效果如何,看看效果

上面有点焊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买超级电容的?

这个就能点0.2镍片了还考虑什么电容点焊机。我也一直是考虑买电容的。但是看这个效果也不错就决定买这个了。就算电池不行以后也可以换好电池或者换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