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的奇怪问题 量产成功 不能工作在USB3.0的接口下

楼主(2021-04-02):
3280+15139量产成功,不能工作在USB3.0的接口下,插上只识别主控,有时干脆什么也没有,但是查到USB2.0的接口上读写一切正常。希望大佬指点。S0903v1

网友A:
检查一下USB头子是否存在虚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USB头子是否存在虚焊的情况

用放大镜检查了一下,没有虚焊情况。

网友B:
看我最新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最新发的帖子

已拜读,感谢指点!技术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