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某三线固态广泛采用240G和256G两种类型哪种故障率会更低?

楼主(2021-04-02):
某三线固态广泛采用240G和256G两种类型哪种故障率会更低?

外行看懂64G镁光4颗改的240G
------------------------------------

256G 不懂什么颗粒

网友:
256的是东芝颗粒
紫薯布丁

网友:
2258xt和ps3111主控性能都差不多的弱鸡,之前也用过采用这俩主控的bx500和紫光s100,一直没出问题~

网友:
第二个好歹是东芝正片

网友:
闪存都一样,看分多少op空间。

网友:
运气好的话故障率会更低。。。

网友:
起跑线上,大家都差不多,看谁营销好吧!那些所谓的故障率,在我看来只是芯片的批次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