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BG3 256G

楼主(2021-04-02):
不认盘,坏了的盘,拆了看看

感觉都是供电的脚多,连数据的就几根
全集成在芯片理了
坏了就没有救,也没有用

网友A:
就这么几条线有用,为什么芯片还要设计这么多引脚

网友:
这么大容量坏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几条线有用,为什么芯片还要设计这么多引脚

测试用的吧

网友(2022-12-06):
固态硬盘的缺点就是这样的,坏了就没法修了